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楼主(2018-10-11):
使用的是msp430g2553 launchpad

调试的时候,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啊。不过我的也有点问题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的。应该是没有带动了。

网友C:
你的电平全是高电平的。看看芯片的焊接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D:
或者接个上拉电阻。楼主的硬件是如何连接的?能否上个电路图

网友E:
楼主读取的都是什么数据呢

网友:
读出的数据高位是什么?

网友F:
判断不出楼主是什么意思

网友G:
引脚的电平信号吗

网友H:
缺少上拉电阻吧。

网友I:
msp430g2553没有使用过。

网友J:
数据高位包括什么呢

网友K:
楼主的仿真芯片是什么

网友L:
msp430g2553 launchpad硬件没有问题

网友M:
msp430g2553有问题吗?

网友J:
应该都是高电平处理的。

网友:
连接的是什么硬件呢?

网友I:
上面都有什么外设资源呢

网友F:
msp430g2553 launchpad硬件都一样的吧。

网友H:
IO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G:
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E:
是IO口的数据吗?

网友M: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L:
去TI的官网找找看相关的代码。

网友K:
通信协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