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总报错 msp430g2553

楼主(2018-10-11):
中断总报错 msp430g2553

网友A:
楼主能否把完整的提示贴出来?

网友A:
从楼主提供的信息来看,只能猜测有可能是头文件或其他资源文件的配置路径不对。

网友A:
如果这是一个警告的话,楼主可以忽略,有可能是程序中没有用到TIMER0

网友B:
描述的完整点才能判断。
是你的中断程序过长吗

楼主:
具体实现思路应该怎样

网友C:
这个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采样速度,MSP430G2553的ADC10有8个外部采样通道

网友B:
如果你要求的采样速录不是太高的话,是可以用8个通道分别采样的。

楼主:
这么多通道?

网友D:
楼主可以循环采集信号的。

楼主:
1秒内能分别采样一次就可以,DATASHEET里面也说有8个AD通道,但是没看懂是怎么工作的,能说说相关寄存器要怎么设置吗?谢谢!

网友E:
ADC10CTL1, ADC10 Control Register 1这里面设置通道的。

网友F:
根据程序修改一下试试吧。

网友F:
现在的芯片可以实现多路ADC转换。

网友G:
这个错误是什么呢?

网友H:
中断子程序总貌似没有将中断寄存器里的相关位复位。

网友I:
为什么说中断程序出错?

网友J:
中断是通过什么触发的?

网友K:
程序编的?

网友L:
把整个程序给发过去

网友M:
中断子程序呢

网友N:
外部中断吗?

网友O:
根本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P:
建议楼主跟着别人的程序试试

网友M:
建议你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G:
是单片机有问题吗?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H:
仿照例程来做

网友K:
请把错误的提示内容贴个图看一下。

网友I:
出现了什么效果?

网友J:
这些问题不说清楚没法解答

网友P:
自己编写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O:
msp430g2553例程怎么写的

网友N:
设置两个中断触发标志位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