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求推荐

楼主(2018-10-11):
(无正文)

网友A:
也不知道学了什么芯片, 都有啥资源,  不如根据你的芯片, 自己拟题吧

网友B:
既然你学的是MSP430,那么你就做个断码液晶显示的,
要求如下
锂电池供电,采集外部的温度数据,用热敏电阻或者18B20均可
要求能显示当前时间,用内部RTC模块来搞
将采集的温度数据放到EEPROM或者FLASH里面,可以用U盘导出来
暂时要求就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