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LM124二级放大搭建传感器信号的仪表放大电路

楼主(2018-10-11):
我用LM124二级放大搭建传感器信号的仪表放大电路,用数据采集卡采集,但是有不稳定的现象。

楼主:
传感器在负载不变,或不加负载的情况下,读数会发生偏移。

网友A:
不是很明白你说的。。。

网友B:
会不会是航空插头或LM124芯片插座接触不良了?

楼主:
比如一开始可以稳定在0kpa左右(标定后),过会儿会偏移到20-30kpa的样子,然后动动航空插头或按按LM124芯片,又会好了(稳定在0kpa)。

网友C:
传感器输出共模有变化吗?

网友D:
可以推荐使用INA826

网友E:
嗯,集成三运放仪表放大器,高CMRR。

网友A:
哦,有链接吗?我也看看

网友F:
www.ti.com/product/ina826

网友G:
个人觉得是没有引入负反馈的原因   呵呵  你自己在看看

网友H:
这个问题的因素很多啊, 建议上电路图, 把问题具体化再讨论

网友I:
这个就一步步的检查排除的呗。

网友I:
看下是二级放大的问题还是采集卡的问题吧。。

网友D:
这个就一点一点的排除吧,,主要检查硬件方面的设计的。

网友J:
LM124 的输入失调有点大, 而偏置电流也不小.

网友B:
未必满足你搭建仪表放大器的要求吧

网友K:
传感器信号稳定不,噪声是哪一级来的

网友L:
电路图都没看到,分析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