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要采集实时数据该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2018-10-11):
要采集实时数据该用什么方法呢?

楼主:
每秒采集250次数据,每次27个字节,需要实时的写入SD卡。我这个应该怎么在main函数的while循环中写这个采集程序呢?

楼主:
我现在的方法似乎采集的有问题。while循环中的程序如下:
        if((flag&0x0a)==0x0a) {        //每次数据准备好后,产生一次中断,标志位置位
                        ADS1299_Drdy(data_count);    //该函数负责采集数据,每次27个字节
                        if(data_count==count_num)
                        {
                                Write_wenjian(p_filename,RBuffer_Num,cache_point);   //收集够一定数量开始写进SD卡
                                data_count=0;
                    }
                        flag&=(~ADS_DRDY);
//                        flag&=(~cache_flag);
                }
                else if((flag&0x50)==0x50){                                                         //判断开始按键按下

                        p_filename=znFAT_CreateFilename();
                        Create_wenjian(p_filename);
                        flag|=start_flag;
                        flag&=(~create_flag);
                        flag&=(~power_start);
                        ADS1299_Start_Pin();
                        ADS1299_RDataC();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6);
                }
                else if((flag&0x06)==0x06){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6);
                        ADS1299_Reset_Pin();
                        ADS1299_Stop_Pin();
                        cache[0]=CountNum;
                        cache[1]=CountNum>>8;
                        cache[2]=CountNum>>16;
                        cache[3]=CountNum>>24;
                        Write_wenjian(p_filename,4,cache_point);
                        znFAT_Close_File(&fileinfo);
                        znFAT_Flush_FS();
                        flag=0x44;
                }

网友A:
实时采集最好不用查询,直接中断

楼主:
你说的很是,我这个其实是用的中断做标记,然后返回主函数查询接收数据的。如果直接在中断中接收数据会导致在中断中停留过长时间,不符合中断程序原则啊

网友B:
通过中断,写入时间头,有变化再写下一个

网友C:
采集应该没偶问题 问题是 如何写入卡里 这个没有弄过

网友D:
楼主要采集什么数据呀

网友E:
用ad采集还是数字量通讯采集

网友F:
数据类型是什么 模拟量还是数字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