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编译后时序有错误,下面这种错误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10-11):
这是一部分时序报错提示

Timing constraint: TS_PLLx_1_clkout1_0 = PERIOD TIMEGRP "PLLx_1_clkout1_0" TS_CLK25M_P / 10 HIGH         50%;
For more information, see Period Analysis in the Timing Closure User Guide (UG612).   114557 paths analyzed, 39840 endpoints analyzed, 1161 failing endpoints   1161 timing errors detected. (1161 setup errors, 0 hold errors, 0 component switching limit errors)   Minimum period is   7.627ns.  --------------------------------------------------------------------------------    Paths for end point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SLICE_X36Y131.D5), 14 paths  --------------------------------------------------------------------------------  Slack (setup path):     -3.627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 (FF)    Destination: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FF)    Requirement:          4.000ns    Data Path Delay:      7.075ns (Levels of Logic = 4)    Clock Path Skew:      -0.426ns (0.736 - 1.162)    Source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4.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TSJ^2 + DJ^2)^1/2)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Discrete Jitter (DJ):       0.242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url=CPPath^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 to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0.408,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0],4.179,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0.259,Net,N1008,0.32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656,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0.38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 to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66Y182.AQ     Tcko                  0.408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0]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0.408^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0.408]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      SLICE_X41Y136.C5     net (fanout=3)        4.179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0]^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0,0.408,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0],4.179,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0]      SLICE_X41Y136.C      Tilo                  0.259   N1008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      SLICE_X41Y136.B4     net (fanout=1)        0.327   [url=CPNetPath^N1008^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_SW0,0.259,Net,N1008,0.32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N1008      SLICE_X41Y136.B      Tilo                  0.259   N1008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      SLICE_X37Y132.A5     net (fanout=5)        0.656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656,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      SLICE_X37Y132.A      Tilo                  0.259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0]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      SLICE_X36Y131.D5     net (fanout=5)        0.387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0.38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      SLICE_X36Y131.CLK    Tas                   0.341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2]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  ---------------------------      Total                                      7.075ns (1.526ns logic, 5.549ns route)                                                         (21.6% logic, 78.4% route)    --------------------------------------------------------------------------------  Slack (setup path):     -0.317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FF)    Destination: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FF)    Requirement:          4.000ns    Data Path Delay:      4.183ns (Levels of Logic = 4)    Clock Path Skew:      -0.008ns (0.249 - 0.257)    Source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4.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TSJ^2 + DJ^2)^1/2)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Discrete Jitter (DJ):       0.242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url=CPPath^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to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408,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792,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0.313,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_idle_sig,0.768,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656,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0.38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to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40Y134.CQ     Tcko                  0.408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408^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408]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SLICE_X37Y129.C5     net (fanout=18)       0.792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408,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0.792,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0.313]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FSM_FFd4      SLICE_X37Y129.CMUX   Tilo                  0.313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x_data_7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0.313^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0.313]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      SLICE_X41Y136.B6     net (fanout=5)        0.768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_idle_sig^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ieve_st_rec_idle_sig1,0.313,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_idle_sig,0.768,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ec_idle_sig      SLICE_X41Y136.B      Tilo                  0.259   N1008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      SLICE_X37Y132.A5     net (fanout=5)        0.656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0.656,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1      SLICE_X37Y132.A      Tilo                  0.259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0]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      SLICE_X36Y131.D5     net (fanout=5)        0.387   [url=CPNetPath^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idle_token2,0.259,Net,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0.387,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idle_token      SLICE_X36Y131.CLK    Tas                   0.341   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2]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0.341]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Mmux_curr_st[1]_rcnt[3]_wide_mux_62_OUT3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  ---------------------------      Total                                      4.183ns (1.580ns logic, 2.603ns route)                                                         (37.8% logic, 62.2% route)    --------------------------------------------------------------------------------  Slack (setup path):     -0.289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4,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4,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ser2par_dec0/shd_4 (FF)    Destination:          [url=CPBel^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NA]inst_comm[21].Inst_hdlc_module_i/hdlc_dec/rcnt_2 (FF)    Requirement:          4.000ns    Data Path Delay:      4.120ns (Levels of Logic = 4)    Clock Path Skew:      -0.043ns (0.736 - 0.779)    Source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clk125m rising at 4.000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Clock Uncertainty:          0.126ns  ((TSJ^2 + DJ^2)^1/2)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Discrete Jitter (DJ):       0.242ns      Phase Error (PE):           0.000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