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件程序

楼主(2018-10-11):
我在固件程序是这样写:
StringDscr1:
   db StringDscr1End-StringDscr1 ;; String descriptor length
   db DSCR_STRING
   db 'C',00
   db 'y',00
   db 'p',00
   db 'r',00
   db 'e',00
   db 's',00
   db 's',00
StringDscr1End:
可是 我用BUS Hound软件抓出来是 在Cypress 前面有两个字符串(..)
看书上说应该是 db StringDscr1End-StringDscr1 和 db DSCR_STRING 而且它们必须有!

楼主:
但是现在我想要把这个两个字符串(..)去掉,要怎么去掉?---即我希望BUS Hound软件抓出来的数据 Cypress前面没有字符了
程序里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尝试一下 db null

网友B:
那你就在协议中找到获取字符串描述符的相应的控制传输代码

网友C:
然后在固件中找到回答上位机获取字符串命令的相应函数,获取字符串的时候是根据Index来获取的

网友D:
嗯,找到Cypress前面的几个字符串的Index,然后在固件程序中回答PC获取字符串描述符的函数中自己增加当Index为Cypress前面的几个字符串的Index的时候不做任何处理!

网友E:
或者尝试一下 一开始就db 'c' 00

网友F:
写是写对了,没法再改了。不放心换成CY的例子,看看抓出来什么。

网友G:
我不敢用这玩意抓,抓得系统很不稳定。

楼主:
嗯,那我就不改了

网友H:
你好!我是新接触USB的 现在有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是cy7c68013,以前留下来的软件版本只支持XP系统,请问怎么才能在WIN7系统中识别硬件?看了许多资料说需要升级固件程序,但不知道怎么升级,能介绍一下吗?非常感谢!

网友I:
这个是什么程序?

网友J:
固件程序和咱们平时写的c程序有什么不同呢 固件程序是干什么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