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MP3302DJ没有输出

楼主(2018-10-11):
电路中用到LCD背光驱动芯片MM3302DJ,5V供电,LCD_BL飞了一根线。
EN3.18V,可是FB电压没有200mV输出。
怎么回事呢?谢谢!

楼主:
BL_VCC是4.6V

楼主:
你什么意思?我还没接屏

楼主:
是不是不接屏那200mV就没呀?我测试了开发板带的屏,把屏取下来,
上电200mV没有,接上就有

网友A:
手册上是这么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上是这么接的吗

是的

网友A:
那你的硬件印制板怎么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硬件印制板怎么走线的?

我不知道你问的什么意思

网友B:
那个反馈端检测的是负载电流。
你不接负载当然就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反馈端检测的是负载电流。
你不接负载当然就没有。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2023-11-16):
PC3302 升压恒流电路替代MP3302.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