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读EEPROM总是读出来0xfe?什么情况啊?求解释。

楼主(2018-10-11):
I2C读EEPROM总是读出来0xfe?什么情况啊?求解释。

网友A:
哪个型号的DSP啊

网友B:
I2C读写 EEPROM时,注意EEPROM的地址。 EEPROM有首地址、

楼主:
用的芯片是24c02啊,先谢谢楼上两位了。

网友C:
没有擦写干净的,多擦些几次的再读出来的看看的就可以的啦

网友D:
自己写的?

网友E:
嗯,我知道啦

网友F:
是不是入口地址没设对啊

网友G:
楼主是怎么读取的,应该是多少

网友:
可能没 写入。

网友H:
ACK()函数似乎没有被调用。

网友I:
建议最好找demo code开始

网友J:
用过I/O模拟I2C

网友K:
上拉电阻偏小

网友L:
可能是 write 函数有问题

网友M:
没有延时造成 的?

网友N:
注意eeprom地址范围

网友O:
默认读出数据都是0xFe?

网友:
自己一步步的调试程序。

网友K:
无法将线驱动到低电平。

网友H:
完一个字节要发送一次ACK,

网友J:
SDA口要设置为open drain 型输出,否则肯定读不到数据

网友I:
会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P:
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O:
是数据的问题吗?

网友N:
范例程序吧

网友M:
程序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