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握什么原则?

楼主(2018-10-11):
芯片有16,24,32或者48脚的甚至更多的,我想请教一下,选择时要把握什么原则?

网友A:
我感觉是在满足系统需要的前提下脚越少越好

网友B:
满足需求的情况下,一般是因较少的价格便宜,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假如有的型号出的货多,也会便宜些

网友C:
还有就是要考虑你的整体需求而不是单单一个项目的需求

网友D:
楼上说得对啊

楼主:
哦?此话怎讲?

网友E:
比如说,你可以多个项目用同一个型号,这样可以方便库存,并且量大的话更有资本谈价格嘛,呵呵

网友F:
1、功能需求  2、自己库存 3、价格 4、市场的货源是否充足,不然变稀缺货后期就麻烦了。

网友G:
第一看需求 第二看价格

网友H:
性价比至上

网友I:
功能需求 价格因素 封装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