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楼主(2018-10-11):
430PWM和中断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吗

网友A:
打开相应中断使能可以吗

网友B:
不能吧。
定时器还有的吧。

网友C:
完全无压力
定时器不是好几个呢么

网友D:
保障系统安全的。
分时用的话也未尝不可的,不过定时器的多呢,还是分开用的好

网友E:
这个怎么能同时配置呢。

网友F:
定时器的就一个吧。

网友:
不能实现的。

网友G:
其他的定时器呢?

网友H:
是并行的吗

网友I:
必须使用定时器A?

网友J:
请问,楼主使用的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K:
PWM和中断不能同时进行。

网友L:
对定时器有要求吗

网友M:
打开一个中断处理。

网友N:
不能同时用定时器A实现

网友N:
PWM模块吗?

网友O:
计数器肯定就一个。

网友N:
PWM也可以通过定时器中断实现的。

网友:
定时器只能配置一个功能。

网友M:
可以分时使用这个。

网友G:
msp430有两个定时器的。

网友L:
信号的输出是什么呢?

网友H:
只能处理一个中断程序的。

网友K:
楼主不是有两个信号吗?

网友I:
定时器B 不是能使用吗

网友J:
推荐M4内核的芯片。

网友O:
其他的只能一个使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