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D查询问题

楼主(2018-10-11):
sum的初始值是0,我查询一次标记位sum值加1,但是P2口灯不亮,当把条件改成sum>1时灯又亮了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WDTHOLD;          //关闭看门狗
  LCD_Int();
  P6SEL |= 0x01;  // 使能ADC通道
  ADC12CTL0&=~(ENC);
  ADC12CTL0 = ADC12ON+SHT0_8+MSC;           // 打开ADC,设置采样时间
  ADC12CTL1 = SHP+CONSEQ_2;                 // 使用采样定时器
  ADC12MCTL0|=SREF_0+INCH_0;     //参考电压为系统电压
  ADC12CTL0 |= ENC+ADC12SC;                         // 使能转换
  _EINT();
  while(1)
  {
    if((ADC12IFG&0X0001)==1)
    {
      ADC12IFG=0;
      if(sum==1) P2OUT=0X00;
    }
  }
}

网友A:
是不是sum大于1了?

网友B:
sum哪里来的?

网友C:
没有看到你的sum在哪里使用赋值的呢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是要做什么呢
AD查询的话 是顺序查询吗

网友E:
sum在哪里定义的?

网友F:
你的数据类型呢?

网友G:
你的SUM在哪里赋值了吗

网友H:
在初始变量的时候,应该直接设置为0或者你要的数据。

网友I:
这个跟你的配置有关系吧。

网友H:
如果不初始化变量的数字,应该是随机出现的。

网友:
这个标记位sum怎么处理 的

网友J:
变量处理的sum?

网友K:
楼主使用的中断吗

网友L:
MSP430采用自带的AD测量不准

网友M:
自带的AD没有专门的AD芯片好使

网友N:
肯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的。

网友O:
ADC有问题吧

网友P:
估计没有执行程序

网友Q:
这个是持续的亮吗

网友R:
sum值加1怎么定义的

网友O:
程序都没有执行起来的。

网友:
标记位sum变量根本没有变化呀。

网友N:
先确认一下是什么的问题

网友J:
没有中断程序吧。

网友M:
专用的AD也没过多的滤波。

网友K:
看不到代码在哪里

网友L:
自带的AD波动。

网友R:
P2口有问题吗?

网友Q:
代码不完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P:
sum的初始值没有定义呢。

网友S:
sum定义的啥

网友T:
AD查询,是用的什么查询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