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有啥

楼主(2018-10-11):
DSP工作的基本条件都有啥

网友A:
DSP电源和地连接正确。

网友B:
DSP时钟正确。

网友C:
DSP的控制信号RS和HOLD信号接高电平。

网友D:
C2000的watchdog关掉。

网友E:
不可屏蔽中断NMI上拉高电平

网友F:
READY引脚上拉高电平

网友G:
该接地的接地 该电源的电源 该设置的设置

楼主:
哦,明白勒

网友H:
读外部的GPIO状态

网友I:
是啊,GPIO 吞吐速度应该没有那么快

网友B:
楼上说得对,你现在打算什么应用?

网友I:
这个的移位电路信号用上拉电阻么?

网友J:
DSP最小系统由DSP芯片及其基本的外围电路和接口组成

网友K:
:保证DSP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少硬件构成 。

网友L:
只要系统包括复位、晶振、必要输入I/O口上、下拉电阻、电源地

网友M:
时钟源
–复位电路
–译码电路
–存储器

网友N:
电源(用于供电,一般用电脑的USB口供电)

网友O:
1.电源模块:为整个系统供电
2.复位电路:实现系统的复位
3.时钟模块: 提供系统时钟

网友P:
这要具体看你所选用的是哪一种型号的DSP了

网友Q:
Dsp最小系统就是冯若依曼原理

网友R:
保证DSP可以正常工作的最少硬件构成

网友S:
必须得设计好DSP的硬件电路。

网友Q:
有控制器,运算器,输入输出,存储器

网友J:
最小系统通常包括DSP芯片、电源变换电路、JTAG仿真接口、复位电路、引导模式电路等

网友P:
给出一个DSP小系统最基本的模块:
1.电源模块:为整个系统供电
2.复位电路:实现系统的复位
3.时钟模块: 提供系统时钟
4.Flash;存储引导程序,用于启动系统,也可以存储其它程序和数据
5.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编译调试

网友K:
基本上DSP都包括片内程序存储器,容量也足够用

网友O:
4.Flash;存储引导程序,用于启动系统,也可以存储其它程序和数据
5.JTAG接口:可以实现在线编译调试

网友L:
就可以构成最小系统。

网友N:
晶振,至于大小由时钟周期要求而决定

网友M:
–开发调试JTAG
–电源等

网友S:
软件的编写也要符合规定的。

网友R:
对于一般DSP内部资源已经能够满足系统需要的,可以采用最小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