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

楼主(2018-10-11):
430不用的IO口可以悬空吗?还是有更好的办法,都接地的话,万一电路需要修改就麻烦了

网友A:
自己设置一下高阻。

网友B:
FPGA的设计一般都是需要设置高阻状态的。

网友C:
设置为输出,输出低电平
P1DIR = 0XFF;
P1OUT = 0X00;
忘了哪里看到的了,当然直接悬空也可以的

网友D:
不是有内部上拉/下拉么?用软件方法试试

网友B:
默认是输入,要是输入就不能“悬”了,悬着那就悬了。
要不设置为输出,要不就加个上拉!

网友E:
一般都是做悬空处理的啊,特别是想征程低功耗设计的时候是很有必要的

网友F:
不可以悬空吧。
可以设置成三态。

网友E:
最好不要悬空,这样的引脚信号不一定。

网友B:
你可以配置为高电平。

网友G:
这个悬空引脚电压不一定怎么变化。

网友F:
可以弄个上拉电阻弄成高电平。

网友C:
用不到也可以悬空,有问题。

网友F:
最好能够设置到0或者1,不会影响单片机。

网友H:
uint32_t USTIMER0_init(void)
{
     // configure timer 0 for free run.
     // 32-bit unchained mode, timer3:4 /12 prescaler.

    // enable muxed pins as gpio outputs and disable all related interrupts.
     // would need to also setup the pinmux register to select the gpio
     // function of these pins in order to use as gpio.
//   TMR0->GPINT_GPEN = GPENO12 | GPENI12;
//  TMR0->GPDATA_GPDIR = GPDIRO12 | GPDIRI12;

   // stop and reset timer.
    TMR0->TGCR = 0x00000000;
    TMR0->TCR = 0x00000000;

   // disable interrupts and set emulation to free run.
    TMR0->INTCTLSTAT = 0;
    SETBIT(TMR0->EMUMGT, SOFT | FREE);

   // config timer0 in 32-bit unchained mode.
    // remove timer0 - 3:4 from reset.
    SETBIT(TMR0->TGCR, PRESCALER(TIMER_DIV - 1) | TIMMODE_32BIT_UNCHAINED /*| TIM34RS*/ );

   // init timer0 - 1:2 period....use full range of counter.
    TMR0->TIM34 = 0x00000000;
    TMR0->PRD34 = 0x00000000;
// TMR0->PRD34 = 0xFFFFFFFF;

   TMR0->TIM12 = 0x00000000;
    TMR0->PRD12 = 0x00000000;
    // start timer0 - 3:4.
// SETBIT(TMR0->TCR, ENAMODE34_CONT);

   return (ERR_NO_ERROR);
}

void USTIMER0_delay(uint32_t in_delay)
{
     uint32_t regData;
#if 0

    // stop the timer, clear int stat, and clear timer value.
     CLRBIT(TMR0->TGCR, TIM34RS);
     TMR0->TCR = 0x00000000;
     SETBIT(TMR0->INTCTLSTAT, PRDINTSTAT34);
     TMR0->TIM34 = 0x00000000;

    // setup compare time.

    TMR0->PRD34 = TICKS_PER_US * in_delay;

    // start timer1 - 3:4 to run once up to the period.
     SETBIT(TMR0->TCR, ENAMODE34_ONETIME);
     SETBIT(TMR0->TGCR, TIM34RS);

    // wait for the signal that we have hit our period.
     while (!CHKBIT(TMR0->INTCTLSTAT, PRDINTSTAT34));
#else
     // stop the timer, clear int stat, and clear timer value.
     CLRBIT(TMR0->TGCR, TIM12RS);
     TMR0->TCR = 0x00000000;
     SETBIT(TMR0->INTCTLSTAT, PRDINTSTAT12);
     TMR0->TIM12 = 0x00000000;

    // setup compare time.
     TMR0->PRD12 = TICKS_PER_US * in_delay;

    CLRBIT(TMR0->TCR,CLKSRC12);
     CLRBIT(TMR0->TCR,TIEN12);

    // start timer1 - 3:4 to run once up to the period.
     SETBIT(TMR0->TCR, ENAMODE12_ONETIME);
     SETBIT(TMR0->TGCR, TIM12RS);

    // wait for the signal that we have hit our period.
     while (!CHKBIT(TMR0->INTCTLSTAT, PRDINTSTAT12));
#endif
}

主函数

main()
{
     USTIMER0_init();
     printf("the timer0 test start\n" );
     USTIMER0_delay(100);
     printf("the timer0 test end\n");
}

网友I:
初始化会把所有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J:
输入口不要悬空

网友K:
如果输入口悬空,可能会导致输入电平处于非0和非1的中间状态

网友L:
一般的做法是通过一个电阻(例如10K或者1K)上拉到高电平或者下拉到低电平。

网友M:
对于IO口,一般是将其设置为输入口

网友N:
不做任何处理

网友O:
空闲的io口不用管它

网友P:
一般都是空着的

网友Q:
不用的IO可以浮空

网友R:
上电初始化为高电平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P:
可以用大一些的电阻下拉到地。

网友I:
变更IO口状态时不对口进行操作输出的数据为FF

网友O:
输入输出I/O口内采用MOS场管,因此具有极高的阻抗(输入状态)。

网友J:
尤其是输入阻抗高的,更不能悬空。

网友N:
软件不初始化,硬件不做任何连接。

网友K:
会使输出级的上下两个推动管同时导通

网友M:
如果是IO口内带上拉电阻的,则可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使其电位固定。

网友L:
防止误操作时,损坏IO口。

网友R:
配置为输出,或者加上下拉固定住

网友Q:
软件配置为输出即可。

网友S:
通过一个电阻(例如10K或者1K)上拉到高电平或者下拉到低电平。

网友T:
不设置成输出口

网友U:
一般单片机的设计,初始化会把所有IO口设置为输入状态

网友V:
可以悬空的。

网友W:
这个接地就行。

网友X:
IO口可以悬空

网友V:
推荐使用一个上拉电阻吧。

网友Y:
尤其是输入阻抗高的

网友U:
单片机的IO口都是可以配置的。

网友Z:
这将会使输出级的上下两个推动管同时导通,从而产生很大电流。

网友S:
输出口则可以悬空。

网友AA:
果是IO口内带上拉电阻的,则可使用内部上拉电阻使其电位固定。

网友X:
这个直接配置为出入就行。

网友W:
或者设置为三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