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楼主(2018-10-11):
最简单的电路,想仿真下开关电源,结果发现所有的电压都集中在变压器原边(副边空载),为何会出现这种明显不合理的错误?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是电感量无穷大的理想变压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感量无穷大的理想变压器吧。。。。

换成下面的变压器就恢复正常了。
请问上面的变压器和下面的变压器有区别吗?下面的变压器在函数描述里面多了一句:T型变压器,允许链接到spice model

楼主:
已搞定,确认是电感的问题,变压器参数为理想变压器(理想铁心),改为固定电感量的非理想变压器恢复正常。

问题来了:按理论值推算,默认10匝线圈,无漏感,那么变压器也不应该是无穷大的电感量啊。,这是软件内部默认一圈面积无穷大导致电感无穷大吗?有木有了解的大神帮忙分析以下?

网友B:
理想变压器,你不带负载,管子截止时候,激磁电流会产生无穷大反峰,这样的情况,仿真要么不能正常进行,要么就完全没有意义。
你要仿真开关电源,在开环情况下,你必须把一个正常拓扑下面的基本元素都添加上去,比如反激式,你必须增加输出整流管和储能电容以及合理的负载。
只有那种磁能自复位的线路,比如全桥、半桥、双管正激这一类的拓扑,你才能在输出完全不接负载情况下,进行初步的仿真。

网友C(2018-12-21):
用TINA仿真试试,multisim仿真经常失实,尤其是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