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偏置电流一般多大

楼主(2018-10-11):
(无正文)

网友A:
关注这个干什么

楼主:
就是突然想起了而已

网友B:
也就是UA级别的

网友C:
好像是UA到NA吧,记不清了,楼主可以百度一下问问

网友D:
一般很小   这个不需要考虑   在实际设计中   偏置电流一般都会忽略   呵呵

网友A:
不同的运放型号不一样的;
有低偏置电流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很小   这个不需要考虑   在实际设计中   偏置电流一般都会忽略   呵呵
...

TIA运放,特别关注这个偏置电流。可不是能忽略的。

网友E:
大的nA,甚至uA的都有,而且这个偏置电流跟温度有很大关系,小的有pA级别的,一般的跨阻放大器很多都是pA级别的

网友F:
虽然大都应用中, 这个参数都是忽略的. 通常最小可能在 pA 等级, 大的可能达上百 nA 以上.

网友G:
但作为设计和器件选型的时候, 还是需要留意的, 特别的放大高内阻小信号的时候

网友C:
不过基本所有的运放器件都会给出偏置电流和偏置电压的数据, 仔细看一下就是了

网友H:
三极管放大电路, 通常偏置电流从几十微安到几百毫安
如果是运放, 通常大到微安, 小到皮安

网友B:
大概几十个微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