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LCD帧刷新完成好像中颖没有给出一个口来

楼主(2018-10-11):
LCD帧刷新完成好像中颖没有给出一个口来

网友A:
看了你这个问题,觉得你还是好好看看数据手册吧

网友B:
有相关的控制寄存器设置帧频,或者咨询中颖。

网友C:
IO功能的时序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定时间隔可以试试看效果

楼主:
IO口功能需要一直保持那个状态吗?

网友D:
当然不需要了

网友E:
对,相对于需要相对长时间保持一种状态的情况,比如控制一个开关信号

楼主:
还是不是很明白。。。

网友F:
不知道lz想知道这个刷新完成干什么用?只管写LCD RAM, 就会自动刷新了。

网友G:
换句话说就是允许间隔着变成COM口,否则还是不能采用这种复用方案的。

网友H:
对,LCD间隔着显示是可以的。

网友I:
供你参考(66p51)
FRAME Frequency (When fOSC = 32.768kHz/131kHz)
IN 1/6 DUTY MODE  42.7Hz
IN 1/5 DUTY MODE  34.1Hz
IN 1/4 DUTY MODE  32Hz
IN 1/3 DUTY MODE  42.7Hz

网友A:
直接写RAM,自动刷新;

网友B:
嗯,如果要产生闪烁的效果,例如1s亮一次,需要用定时器刷新RAM即可

网友C:
有些帧频是定死的,如4COM,5COM都可以用64HZ!

网友D:
屏一般会输出FMARK信号,也就是一帧扫完的一个输出,用GPIO口检测或中断检测

网友F:
SH79F085 单片机的加密位存放在什么地方 ?

网友G:
是FLASH 如果存放在FLASH怎么样避免和程序地址冲突呢?

网友F:
加密位存放在FLASH的什么地址?

网友H:
一个保密的地方,不会和程序地址冲突

网友G:
真的不会冲突?那为什么我选择不同的扇区加密会有问题?

网友H:
你那个问题应该不是加密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