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4支持4200系列的烧录器用哪个呀?

楼主(2018-10-11):
Psoc 4支持4200系列的烧录器用哪个呀?

网友A:
要使用MiniProg3

楼主:
MiniProg3好像是PSOC3和PSOC5的吧,PSOC4也可以用吗?

网友B:
PSOC4可以用啊

楼主:
哦哦,可是我之前看见的是这样的,难道被骗了?

网友C:
如果没有MiniP3,或者获取不方便,可以用一些kit上的Kigprog模块

网友D:
比如CY8CKIT-043和CY8CKIT-059上的编程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miniprog3可以用?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去买了

楼主:
PSoC4系列,只要保留SWD接口,都可以使用MiniProg3烧录

楼主:
ok,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