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TI博文: 运算放大器在电流源中的应用

楼主(2018-10-11):
       电流源不可能在没有必要电压的情况下迫使电流流入负载。把某个电流源看作是一个电路,它对其输出电压进行调节,以使预期电流流入负载。如果没有  10V  的电压,则无法使 10Ma 的电流流入 1k-ohm  负载。或许更加重要的是,在没有形成 1000V 输出的情况下,无法使 10Ma 的电流流入 100kΩ 负载。那么如何使用一些简单的运算放大器电路,在没有 1000V 运算放大器甚至 1000V 电源的情况下完成上述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里的问题是,理解电流源的顺从输出电压范围。它是电路保持恒定电流的电压范围。图  1 所示的电路作为示例(实际为一个电流阱)进行说明一下,使用  REF1112   分路调节器(像齐纳二极管,但为低压),在运算放大器输入端形成参考电压。通过 R2 反馈重复形成相同的电压。由于漏电流实际与源电流完全一样,因此这样便得到输出电流。

图2
       图  2  所示图形模拟显示了这种电路的恒流输出电压范围。电压源 Vs 从 0V 上升至 30V。在这种情况下,负载电压  VOUT  与  Vs  相同,即为  MOSFET 漏极的电压。需要注意的是,由于 Vs 从 0V 增加至 1.2V,输出电流 Iout 也稳定上升。在这一范围,其电压并不足以实现正常的运行。一旦  Vs  刚好达到  1.2V  以上,则电流以 1.25Ma 预期值进行调节,从而保持 30V 恒定电压。1.3V 到 30V 为该电流阱的恒流输出电压范围。模拟过程在  30V  时停止,即所选  MOSFET  的额定电压。使用更高电压的 MOSFET 和更高的电源电压,会极大增加该电流阱的恒流输出电压范围。

图2
       电流源电路的类型数不胜数。所有这些电流源电路都有其恒流输出电压范围限制。仔细思考,小心操作,就可以选择正确的电流源类型,并对其进行优化,得到需要的恒流输出电压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