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硬件]
ESP8266 Non-OS SDK开发应用之一 — 控制水泵定时浇花

楼主(2018-10-11):
esp8266做到现在,该应用一下了,就做了个定时浇花的。
原理上不外乎该系列前面的**,多加了一个闹铃设置程序。并且在tcp server和MQTT配置里加上了设置方式。
硬件上除了自己打板的esp8266-01继电器控制板,另外需要一个小板子用来插接控制板和水泵,水泵的两极需要电容和续流二极管,否则继电器工作会受影响。供电部分因为是四套控制装置,总电流峰值会达到近4A,所以用了个5V6A的电源。
总的来说,硬件上集合了浪涌防护,反接保护,短路保护,继电器续流保护,手动复位按键,复位电容泄放二极管,多IO口引出,多取电接口,软件上有flash参数读写保护,参数序列化掉电恢复,内存允许范围内可定义多组闹铃(一个闹铃占12字节空间,上百组没问题),ntp时间同步,自动域名解析,web配置,tcp server配置服务,tcp client状态上报,MQTT客户端状态发布和控制命令订阅等等。这里只重点说下闹铃功能编码。
闹铃设置支持MQTT推送设置,支持TCP server命令控制,可以按时分秒日、星期 重复,貌似这个系列没啥人看,就不放代码了,应该没有人无聊到没事用sdk开发,用nodemcuarduino IDE开发多省事。
下面放图
原博客:http://www.straka.cn/blog/esp8266-alarm-to-water/

网友A:
这成本不低啊  嘿嘿

网友B:
很不错  水泵啥型号?在哪买的?

网友C:
莫非自己3D打印的水泵?
本来可以一个WIFI模块就搞定的,怎么一下搞了这么多,浪费了。一个模块上面有很多IO口的,可以每个IO控制一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不错  水泵啥型号?在哪买的?

水泵就是淘宝上的小水泵。。。没厂家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莫非自己3D打印的水泵?
本来可以一个WIFI模块就搞定的,怎么一下搞了这么多,浪费了。一个模块上面有很多I ...

多的IO口都引出成排针了,但是本身就焊了好几个,所以就顺便用一个控制一路,装逼的说是避免单点故障,多个模块可以更好检验故障率,可以分布在相互更远的地方,巴拉巴拉。。。其实就是懒。。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的IO口都引出成排针了,但是本身就焊了好几个,所以就顺便用一个控制一路,装逼的说是避免单点故障,多 ...

我认为这不是懒,也不是装逼,是不差钱,这是一种土豪的表现,只能双击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