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tm32f0系列的MCU硬件I2C的读写长度设置问题

楼主(2018-10-11):
现在用stm32f030调节一个DSP,该DSP在初始化时需要写1W多个byte的数据,发现stm32f0的I2C驱动只支持256个byte发送,用模拟进行操作又太慢了
不知道大神有修改过该驱动,把读写长度修改为16位或以上。

stm32 i2c  (236.71 KB )

网友A:
好像改不了吧

网友B:
用普通的io口模拟事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的io口模拟事实

普通IO口模拟已经实现了,就是速度太慢了

网友C:
F0有DSP内核吗

网友D:
能否修改底层的驱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普通IO口模拟已经实现了,就是速度太慢了

那倒也是  达不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