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两个充电宝给一个设备充电,电源和地怎么处理

楼主(2018-10-11):
(无正文)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网友A:
“那GND可以直接连在一起吗”
。。。。。
你还有其他方案?

网友B:
这是备用电源方案么?

网友C:
地可以直接接一起,统一地电位。电源正极控制一下防止反灌。串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如果愿意折腾可以用mos管控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这种需求。。。

我们给日本做的一款共享单车的车锁也是让用充电宝供电,主要目的是便于运维人员更换。不过后来更换成太阳能+充电宝的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地可以直接接一起,统一地电位。电源正极控制一下防止反灌。串肖特基二极管也可以,如果愿意折腾可以用mos ...

现在就是这么做的,电源增加二极管,防止反灌,地连在一起,但是担心会有问题,毕竟两个不同设备,直接这样连接,有些不保险。因此,看看各位大神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备用电源方案么?

不是备用,是同时用吧。

网友E:
可以的,都加个二极管,这样就可以了,防止反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备用,是同时用吧。

同时用为什么需要两个呢?是一个的电流不够么?

用的话正极都串二极管就行,GND直接接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都加个二极管,这样就可以了,防止反串

都加二极管,会不会影响效率。因为充电宝是用来带负载的。

网友F:
充电宝不能并联使用,即使并联使用有没有二极管都不影响,应为内部有二极管(整流用的),直接连负更是错误的,因为充电宝的输出电流是在负端检测的,当输出电流低于80mA输出会自动停止。对于有自动触发功能的充电宝,第二个根本不能触发,只能有一个输出,因为不世界上没有两只充电宝完全一样输出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只工作,一只休息**

网友G:
建议搭个电路实测一下,各个输入输出点的电压电流,再行定论

网友H:
一个不够用,可以加大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