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多个三极管构成的电路的输出分析问题

楼主(2018-10-12):
【不懂就问】
下图自己的分析有什么问题,请指导指导
LM339同向端是5V的比较电压值,反向端是输入的模拟信号(故障信号)
如果比较器输出高电平,则V5导通,导致V7导通,导致V1截止,导致U1(见图2)也截止,信号T-BK为高电平
如果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则V5截止,V4导通,导致V1导通,U1(见图2)也导通,信号T-BK为低电平
上述基础分析如果正确的话,
V6的作用是什么呢?因为右上角16V电源通过稳压管Z5,稳定地导通V3,导致V6门极拉低,一直不导通
    图1

   图2

网友A:
失压保护,当16V低于Z5稳压值,V3截止,然后V6就导通。
这里V5、V6是或门,有任何一个导通,则输出低电平然后经过图腾柱驱动IGBT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压保护,当16V低于Z5稳压值,V3截止,然后V6就导通。
这里V5、V6是或门,有任何一个导通,则输出低电平然 ...

那我之前的分析对吗?
v5或者v6任何一个导通,导致推挽的下管导通,从而使得v1关断,是的u1不同,T—bk信号成为高电平,来关断igbt

网友B:
控制光耦导通,设计那么复杂! V6是欠压保护作用的,当电压低于稳压管稳定值,V3截止,V6导通和你说的模拟信号超压实现同样的功能。这个电路可以设计优化些,这样也有点麻烦(假如只是控制光耦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光耦导通,设计那么复杂! V6是欠压保护作用的,当电压低于稳压管稳定值,V3截止,V6导通和你说的模拟信 ...

谢谢回复,有个疑问啊
之前分析的是,如果v5和v6任意一个导通,就是让推挽下管导通,此时电路有故障,让光耦输出高电平,这样保护igbt。

这样反推,可以知道v5导通的条件是lm336芯片输出5v,再往前推,就是比较器lm339输出高电平,则表示lm339的同向端(5V)大于反向输入端的值(模拟信号输入值),既然模拟信号小于设定值,应该是没有故障啊,一般是大于设定值才表示有故障?

网友C:
你这个电路,初看,太复杂了,肯定可以简化的。
Z6可以改为电阻呀,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有个疑问啊
之前分析的是,如果v5和v6任意一个导通,就是让推挽下管导通,此时电路有故障,让 ...

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比较器书出高电平,会把光耦输出拉高(要看具体电路是否有上拉),比较器输出低电平,光耦就拉低。 电压低于稳压值设定电压,也会造成光耦状态发生改变。至于设定大于值还是小于值要看具体电路工作情况的特点的。目前本电路看,当比较器反相端,输入小于5V,比较器输出搞电平,比较器反相端大于5V时,输出低电平。电路实现这个,整的好麻烦,还用上LM336-5.0,是保证精度吗?用336在此做稳压管用。有点疑问比较器反相输入端,有一网络号,不知道是不是连接到MCU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你这样理解是对的,比较器书出高电平,会把光耦输出拉高(要看具体电路是否有上拉),比较器输出低 ...

反向输入端的标号,是直流母线电阻分压,采样出来的一路电压信号,检测是否有故障

那你是说,我的图是在采样电压<5V,表示是有电路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反向输入端的标号,是直流母线电阻分压,采样出来的一路电压信号,检测是否有故障

那你是说,我的图是在 ...

按照电路图以及你给出的信息,是的,低于5V时候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路图以及你给出的信息,是的,低于5V时候有故障。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