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TL431+光耦的反馈电路

楼主(2018-10-12):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最近调试电源时遇到的,在网上搜索了一些,搞不出眉目来,希望高手指点一下。说一下主要情况:
1,VOUT输出较高,达到300V以上,因此不敢直接挂TL431,而是另外搞了一个输出线圈,提供一个电源。
2,为了简化测试,直接将电位器换成了1K精密电阻,根据这个比例,输出应该闭环在343V,但实际上300V左右就出于闭环临界状态了。另外又换了R8电阻为18K,加上1K电阻,理论闭环应该在200V左右,但实际上闭环为212V。
3,用示波器测量TL431的参考端,即R6的右端,可以看到闭环时的确达到了2.5V,但非常不稳,有震荡的倾向。此时停止电源的输入,则明显看到此2.5V停留片刻之后迅速下降到1.2V多点,就基本维持住了(此后随输出电容放电慢慢下降,非常缓慢)。此时是自然分压,不受任何干扰了,也就是说运行时TL431提前反馈了。
4,把C14电容拿掉,有改变,但仍然提前闭环。
该如何调整,谢谢。

@xch :意义何在?难道能调整半桥变压器的原边电压?如何实施能说具体点吗?我搞电源不多,临时赶鸭子上架,谢谢。
xch
@小研究 :在前面加一级DC/DC调压
@xch :嗯,很简单的一个芯片,很想找一个能调整频率且又支持上下管的芯片,没找到。所以就强上2153了。
xch
@小研究 :它不能调压。只有开关控制。 也就是要么工作,要么截止。 也就是打嗝模式
@xch :就是IR2153。
xch
开关电源的主控制器是啥? 反馈环路不仅仅是431;

网友A:
环路参数有问题的典型表现。1.5MΩ上采样+103负反馈。滞后太严重了。
431+光耦的反馈回路现成的很多,可以参考一下进行修改。而且该回路和你采用什么主控直接有关系。
单纯分离一个431+光耦线路来讨论完全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路参数有问题的典型表现。1.5MΩ上采样+103负反馈。滞后太严重了。
431+光耦的反馈回路现成的很多,可以 ...

感谢啊,其实主回路就是我2天前发的帖子,纯半桥的,基本调试的差不多了。具体指点一下吧,该怎么具体分析这个反馈。项目赶时间,理论方面以后再深挖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啊,其实主回路就是我2天前发的帖子,纯半桥的,基本调试的差不多了。具体指点一下吧,该怎么具体分析 ...

你这个纯粹是打嗝模式的负反馈,不能以常见的线性反馈来讨论了。
正常情况,这种闭环,本身就必须以接近自激模式进行调整才可能运行在目标电压附近。
根据这个情况,你必须对你的负反馈系统进行超前补偿而不是滞后。让负反馈系统尽量以最快速度运行。
理论上,你这个负反馈系统,就是工作在类似自激状态下的。

网友B:
PC817应该并一个电阻,让TL431有一个最小电流,让电流区间更线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纯粹是打嗝模式的负反馈,不能以常见的线性反馈来讨论了。
正常情况,这种闭环,本身就必须以接近 ...

我这个反馈就是希望充满之后才闭环,当然如果充电过程中就参与闭环并能改善充电曲线,那就更好了。
您说的自激我不大懂,但是关键是提前闭环了啊,这个事必须得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纯粹是打嗝模式的负反馈,不能以常见的线性反馈来讨论了。
正常情况,这种闭环,本身就必须以接近 ...

超前,滞后,如何体现?电容本身是滞后的吧?RC似乎也不行。虽然网上的其他帖子有讨论RC的。

还有,如果按照您说的尽快反馈的话,817的速度也是个梗吧?是不是也要换快速光耦?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817应该并一个电阻,让TL431有一个最小电流,让电流区间更线性。

好的。
18V的电压的话,我并个10K的吧,可以保障在1mA以上。
只是我补充清楚,这个V18V的电源也是时有时无的,因为一旦闭环之后,电源不再充电,V18V就没了,虽然加了储能电容,但431这个电路似乎很耗电,电很快就放没了。不知道这样的话,并联电阻是不是还有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啊,其实主回路就是我2天前发的帖子,纯半桥的,基本调试的差不多了。具体指点一下吧,该怎么具体分析 ...

其实你这个线路由于只能工作在震荡或者停止状态也就是间歇式控制,所以最好的控制方式应该是一个合适频率的占空比可调的方波。频率比方控制在1KHz左右。占空比可调方波控制你这个半桥或者工作,或者停止。
你这个电压误差信号最好转换为占空比可调方波,具体线路可以采用运放构成,相关方面资料网上应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个线路由于只能工作在震荡或者停止状态也就是间歇式控制,所以最好的控制方式应该是一个合适频率 ...

我用的控制芯片是IR2153,这个芯片的频率无法动态调节,只能打开或关闭。
用运放也在我的考虑之列,电压跟随器+比较器,可行?还望您能推荐一个网址给我一个成熟的方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个线路由于只能工作在震荡或者停止状态也就是间歇式控制,所以最好的控制方式应该是一个合适频率 ...

或者换个思路,如果我把V18V单独提供一个稳定的电源,会怎么样呢?如果按照5楼的意思再并联一个电阻使得431始终保持大于1个mA,可有意义?如果有意义,那么反馈电路又要如何调整参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817应该并一个电阻,让TL431有一个最小电流,让电流区间更线性。

并了电阻,效果反而更差了。
问题的本质还在于反馈,反馈系数方面的参数不好确定,需要深入研究。

网友C:
ti有关于这种设计的专门文档

网友C:
引用 网友C:
ti有关于这种设计的专门文档

应该是很多家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很多家都有

补偿网络的设计跟控制对象,控制方法都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偿网络的设计跟控制对象,控制方法都有关系

好人做到底,给实际推荐一篇看看?
从实际反复的测试来看,1.5M怎么调整都不好使。tianxj01说的很对,可惜这个本质我们暂时研究不透。希望tianxj01有空给详细说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并了电阻,效果反而更差了。
问题的本质还在于反馈,反馈系数方面的参数不好确定,需要深入研究。 ...

这个闭环反馈,要看整体的反馈环路是怎么样的。
18V如果有波动,也会影响反馈稳定的,可以尝试直接从高压电源电阻降压,稳压二极管稳压,提供稳定的电源,或者外接一个稳压电源试试。
毕竟PC817,不同电流下,CTR有很大差别,TL431也需要一个最小的电流,否则,就处于非线性区域了,一般TL431反馈环路,都有一个基本的静态偏置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
18V的电压的话,我并个10K的吧,可以保障在1mA以上。
只是我补充清楚,这个V18V的电源也是时有时 ...

18V的电压的话,我并个10K的吧,可以保障在1mA以上
-----------------------------------------------------------------------
你是怎么算的?直接由18V拉到431?
------------------------------------------------------------------------
2,为了简化测试,直接将电位器换成了1K精密电阻,根据这个比例,输出应该闭环在343V,但实际上300V左右就出于闭环临界状态了。另外又换了R8电阻为18K,加上1K电阻,理论闭环应该在200V左右,但实际上闭环为212V。
------------------------------------------------------------------------
闭环,闭环临界是什么概念?

先不说反馈环路是否有问题,
建议LZ先算算:
上拉用1M5的电阻,TL431本身的Iref和Idev电流造成的误差是多少
1M5,1K,10K电阻精度造成的误差是多少
TL431精度造成的误差是多少
判断一下343V,200V是不是自己臆想的“理论”值。
----------------------------------------------------------------------------
4,把C14电容拿掉,有改变,但仍然提前闭环。
----------------------------------------------------------------------------
提前闭环又是什么概念。。。。
----------------------------------------------------------------------------
最后建议上拉电阻并RC

网友E:
坐看解决方案

楼主:
设计电源,属于赶鸭子上架,我一直做嵌入式和电力系统的。
近期出差,回来有结果再通报。
不过可以明确的是,TL431的REF端的确有不小的电流,这个应该是个根源问题。

网友F:
你这电源只是个逆变器,输入输出电压基本上是线性关系。如果能够控制供电电压,就能靠反馈稳定住输出电压。
所以建议前端加个DC/DC。反馈调节DC/DC的输出电压,以达到输出稳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电源只是个逆变器,输入输出电压基本上是线性关系。如果能够控制供电电压,就能靠反馈稳定住输出电压。 ...

对电源认知比较肤浅,如何加DCDC?总不会买个模块放在前面吧?还请具体指点哈。

楼主:
前面加了一级电压跟随器,TL431就能准确闭环了,其输入阻抗不够大。
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G: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也是升压电路,输出600V,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真空比有点小,有没有办法调大占空比,电流没法调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PC817应该并一个电阻,让TL431有一个最小电流,让电流区间更线性。

层主,我有一个问题,我现在采用副边倍压整流,闭环的时候在某个负载下占空比比较小,确实可以稳压,我应该怎么设计,让这个占空比可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层主,我有一个问题,我现在采用副边倍压整流,闭环的时候在某个负载下占空比比较小,确实可以稳压,我应 ...

输出负载小,占空比就应该小,这个正常呀,占空比大,电压就上去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输出负载小,占空比就应该小,这个正常呀,占空比大,电压就上去了。

对,但是现在占空比比较小,导致输入电流大,所以想调大占空比,这样电流可以小点。前边的mos管受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最近也在用,也是升压电路,输出600V,现在的问题是输出真空比有点小,有没有办法调大占空比,电流 ...

你用的什么拓扑啊?也是半桥吗?发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对,但是现在占空比比较小,导致输入电流大,所以想调大占空比,这样电流可以小点。前边的mos管受不了。 ...

这个需要计算的,一定时间内,电感被充电多少次,每次电流多大,乘积,就是可以输出的能量。
为了加大占空比,又降低最大瞬间电流,要么减少PWM周期,要么增加电感量。
开关频率大了,每次需要提供的能量小了,电流自然小了。
电感大了,每次提供的能量一样,电流自然就小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拓扑啊?也是半桥吗?发图上来看看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拓扑啊?也是半桥吗?发图上来看看啊?

前边是全桥逆变。后边原来是全桥整流+LC滤波,200K的频率导致的问题是变压器副边震荡太严重了,电压振我就忍了,整流管选大点,但电流震荡2倍多3倍,因为变比比较大,原边电流太大,mos管吃不住,我就把副边变成了倍压整流,出现的问题就是电流虽然不振了,但是因为倍压的原因,导致闭环占空比比较小,充电电流就很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这个需要计算的,一定时间内,电感被充电多少次,每次电流多大,乘积,就是可以输出的能量。
为了加大占 ...

现在的拓扑不用LC了滤波了,我试试开关频率吧,或者我加上LC。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边是全桥逆变。后边原来是全桥整流+LC滤波,200K的频率导致的问题是变压器副边震荡太严重了,电压振我 ...

控制芯片是什么?能调频吗?
为什么要搞到200KHZ这么高?
你们都是专门做电源吧?我是临时客串,小打小闹。不过感觉对电源有些认知了,我这种半桥,似乎没人做过,问了很多人,也都是没见过,都是自己边测边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控制芯片是什么?能调频吗?
为什么要搞到200KHZ这么高?
你们都是专门做电源吧?我是临时客串,小打小闹 ...

不调频,调占空比啊。也不专业,高频为了较小变压器体积。

网友H(2020-05-02):
引用 楼主:
感谢啊,其实主回路就是我2天前发的帖子,纯半桥的,基本调试的差不多了。具体指点一下吧,该怎么具体分析 ...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能不能联系一下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兄弟问题解决了没有,解决了我想请教一下18916928516

不好意思,最近没上论坛。
我后来换了方案了,不过结论可以分享:我认为TL431的REF端的等效电阻并不是太大,所以,如果它监测的电压回路电阻过大的话,准确率很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