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 全局变量改变后初始化也不会改变

楼主(2018-10-12):
各位有个问题我纠结了很久, 我刚是向一个空白文件里写内容, 设的flag=0   如果存了一定时间后 我就要删除文件的第一行,再增加最后一行,就这样循环。 也就是 刚开始不到指定时间 不删除文件内容 只增加,如果到了时间 flag=1 就循环删除 增加内容 以后都是这样,也就是说时间到后我想让flag一直等于1 可是初始化的flag为0, 也就是到了时间停止程序再启动还是回吧flag初始化为0,
我该怎么做来开始不执行删除,让时间到后一直执行删除增加循环? 设全局变量好像行不通

网友A:
可以把这个变量写入flash啊,初始化时读取flash里面的内容来赋值,而不是初始化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这个变量写入flash啊,初始化时读取flash里面的内容来赋值,而不是初始化为0 ...

请问下?写入flash是什么意思? 硬件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下?写入flash是什么意思? 硬件芯片?

你是用单片机做这个事情还是用什么做?单片机的话本身就有flash啊

网友A:
如果是上位机的话,可以获取文件大小,根据文件大小来确定flag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上位机的话,可以获取文件大小,根据文件大小来确定flag的值

我这个是软件  文件大小不确定啊 时间是客户自己定义, 不知道会定义多久,也不知道 到时间文件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