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看门狗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是咋回事。

楼主(2018-10-12):
如题。

首先看门狗在初始化的时候是关闭的,此后一直没有打开。

然后在某一时刻的一次触发条件来了以后我想利用看门狗复位单片机。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0x05;//WDRST模式复位。   EDIS;
   EDIS;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af;  //设置预定标器,注意101位!!!
   EDIS;

这是看门狗那一块。

现在的问题是看门狗有时候能复位有时候不行是怎么回事?(我有个指示灯能看出来到底有没有复位)

看门狗这一块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A:
可能有各种干扰源。

网友B:
每步之间的运行都会有长短不一的时间间隔

网友C:
重新启用“看门狗”

网友D:
议看下数据手册http://www.ti.com.cn/cn/lit/ug/sprufb0d/sprufb0d.pdf

网友E:
打开看门狗    在不喂狗的情况下    你测试IO口如果能够取反输出

网友F:
在系统运行以后也就启动了看门狗的计数器,看门狗就开始自动计数,如果到了一定的时间还不去清看门狗,那么看门狗计数器就会溢出从而引起看门狗中断,造成系统复位。

网友G:
是不是有干扰了?

网友H:
初始化的问题吗

网友I:
还是看看网上的代码吧

网友J:
正常运行程序过程中每次在看门狗的定时器时间到之前重启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F:
在使用有看门狗的芯片时要注意清看门狗。

网友A:
  用仿真运行

网友E:
查中断的问题

网友B:
在执行“单步运行”操作时就得关闭“看门狗”的作用

网友D:
5.4.2章节 看门狗复位或中断方式设置。

网友C:
改写状态寄存器的相关状态字就可激活启用看门狗了。

网友J:
使用时,首先写SCSR 寄存器

网友I:
这个代码还真是没有使用过呢。

网友H:
你设置的代码正确吗

网友G:
是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K:
先看看是不是初始化的问题,没问题后在看看是不是有干扰源?

网友L:
这种多半是 自己的程序写得有问题,

网友M:
你查查ti有一个补充说明,初始化的时候需要判断一下一个标志好像,

楼主:
这个问题我解决了,看门狗复位没有问题,但是最后的结果与上电复位有差异。也就是我最开始说的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然后我优化了一下通信程序,就可以了。

但是还是说明了看门狗复位和上电复位有不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