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中clock测量程序运行时间是否准确

楼主(2018-10-12):
ccs中clock测量程序运行时间是否准确

网友A:
通常需要精确估算代码运行时间,用于对算法优化以及对项目平台选择提供参考

网友B:
用C语言编写也可以通过反汇编代码而计算到较为精确的运行时间

网友C:
断点窗口可以使用

网友D:
CCS5.5环境下使用clock()函数

网友:
芯片软件断点

网友E:
使用clock功能,这种方法操作比较简单

网友F:
使用Count Event功能

网友G:
ccs的菜单Profiler中的enable clock

网友H:
CCS7.2软/硬件断点设置,精确计算代码运行时间

网友I:
CCS中可以对程序运行时间进行测量

网友G:
并在Instruction Cycle中输入你的DSP时钟周期,它的单位为纳秒

网友A:
通常算法如果用汇编编写,可以人工计算出运行时间

网友F:
如果设置是软件断点可以使用任意数量的断点。如果使用硬件断点,当Count Event被使能时只能使用1个断点。所以需要先运行到第一个断点,再关掉第一个断点,然后使能第2个断点,再运行到第2个断点。

网友B:
在CCS中可以对程序运行时间进行测量?

网友E:
打开clock功能,步骤是Run -> clock -> Enable。

网友C:
观测运行的时间的。

网友:
硬件断点也可以的。

网友I:
1、在菜单栏的Tools->profile->Setup Profile Data Collection ;在出来的ProfileSetup 中选择新建,然后新建一个Configuration,再在右边的Activities中勾上Profilealll Function for Total Cycles;
2、然后在菜单栏选择Target->Debug Active Project; 最后在运行。
3. Tools->profile-> view functionprofile results即可看到结果

网友H:
可以对程序运行时间进行测量

网友J(2020-04-10):
时间基准就是你的MCU的最高频,例如28335就是1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