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人体感应方案

楼主:
QXRS012感应IC

楼主(2018-10-12):
电路简单成本合理

楼主:
        工作电压:2.8-5.5V
        低待机功耗:18-22uA (很适合电池类应用);
        内置LDO 输出电压2.6V @MAX 5mA 可直接给PIR供电;
        固定2S内部封锁时间简化外围和抑制干扰;
        光控使能功能(光敏电阻);
        延时时间外接单个电容可调;
        内置一级放大器,外围元器件最简化可至8个以内;
        外围简单PCB layout可单面板完成,成本低;
        连续、非连续两者触发模式芯片分类可选

楼主:
引用 楼主:
        工作电压:2.8-5.5V
        低待机功耗:18-22uA (很适合电池类应用);
        内置LDO 输出电压2.6V @MAX 5mA  ...

        很适合外围简单的电池类应用LED照明感应灯(太阳能锂电池三角壁灯、干电池感应小夜灯、电池感应廊道灯等);
        各类自动照明灯具、自动门、洗水池、烘干机、报警器等自动感应开关应用系统;
        人体红外和微波感应开关信号处理相关电路应用;

楼主:
1、QXRS012芯片对多种品牌PIR传感器,森霸,尼塞拉,传晟等都支持,推荐使用尼塞拉RE200B ,森霸D203系列等。
2、PIR传感器一定需要配合外围透镜使用,好处是:可增加对PIR的物理保护,增强应用测试距离,滤除外界杂讯干扰等。

网友A:
这类感应灯夏天温度一高,就不大可靠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类感应灯夏天温度一高,就不大可靠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因为它是热释电感应,当人体和环境温度的温差越小时灵敏度越低,所以夏天就不灵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感应灯夏天温度一高,就不大可靠了,不知是什么问题

温度影响比较大,可以改用雷达模式

网友B:
雷达也有缺点,会穿墙,误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雷达也有缺点,会穿墙,误动作。

这些我们做过一些测试,穿墙误动作不太明显,即使在墙的另一边有人都不会亮,然后室外的话可能就会有误动作问题

网友C(2020-08-23):
这个方案价格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