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验证码 验证原理分析请教!!!

楼主(2018-10-12):
产品工作流程:
1:使用微信APP扫描二维码  付费 例如:1元
2:付费完成收到六位验证码 例如:123456
3:输入验证码 123456  设备继电器闭合 ,工作N小时后断开继电器
4:如果需要时间累加重复步骤1~3即可

附:每次收到的验证码是不同的,已经用过的验证码不可以再用例如:
第一次付费收到验证码: 123456
第二次付费收到验证码:234567

问题:
1:我已经拆开设备里面只有一个STM8芯片 驱动数码管 和触摸按键
可以确定此设备并没有联网。
想请教大神们,能否分析一下:手机APP的验证码和此设备是怎样关联的?
设备怎样知道输入的验证码是自己的?我想二维码里已经包含了此设备信息,例如STM8的序列号。
验证码和序列号存在一定关系?还想请教二维码怎样的规则轮换?请大神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是要公开抄别人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公开抄别人产品?

做技术你懂得!比较好奇

网友B:
没联网,怎么可能?

可能啊,比如银行给的密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联网,怎么可能?

我想应该mcu里面存有算法 和 手机APP的算法匹配起来。这个中间纽带就是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就是觉得这种设计挺巧妙才来向大家请教!希望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 二维码相关专辑 28册 190M ◆〓

谢老铁支持!!!!为你点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mcu里面存有算法 和 手机APP的算法匹配起来。这个中间纽带就是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就是觉得这种设 ...

不会的,如何保持同步?比如手机多扫了一下怎么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应该mcu里面存有算法 和 手机APP的算法匹配起来。这个中间纽带就是二维码包含的信息。就是觉得这种设 ...

不过你让我想起了汽车遥控的滚动码,你说的也是有可能的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遥控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的,如何保持同步?比如手机多扫了一下怎么办?

我想应该是有这种考虑的,比如MCU里预先准备100组。不一定是1对1 ,应该是1对多。每扫描一次滚筒往下一个100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你让我想起了汽车遥控的滚动码,你说的也是有可能的

共同学习吧,有时候一个人脑子转不过来弯,需要大家交流指点下!谢谢提醒

网友D:
没有联网很好实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联网很好实现啊,

能否说说大概原理呢?请赐教

网友E:
类似桌面软件, 游戏
得到的验证码等效软件的序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类似桌面软件, 游戏
得到的验证码等效软件的序列号

能否讲解下原理?

网友F:
每次的二维码会不会变?

不会的

网友G:
这是一个简易充电桩对吗?

网友H:
不需要联网吗?

是的!

网友:
我觉得和银行给的密钥很像,密钥里面存一组数,银行自己有一组对应的
以时间或者使用次数作为两者之间的参照

网友:
我觉得和银行给的密钥很像,密钥里面存一组数,银行自己有一组对应的
以时间或者使用次数作为两者之间的参照

应该是类似的原理!

网友E:
序列号包含充值信息, 以及自身效验数据, 简单举个例子
ABCDEF01XX

可以把01作为充值数据, A-F可以随机, 然后XX作为整体的效验值(比如CRC8), 最后可以把所有数据加密

网友I:
原理很简单:
1-服务器和设备都各设置一个变量:count,初始化为0
2-服务器和设备都使用共同的算法,根据这个二维码产生一个哈希序列数组,如no[]={111,222,333,444,555,666,777,……}
   这个数组不必初始化为实体,可以用函数gen(count)来产生

使用时:
1-用户用APP扫码,付款,服务器收到钱后,把该二维码对应的count变量加1,然后调用gen(count)产生序列值xxx,发送到APP界面
2-用户在APP界面看到这个序列值xxx,通过设备按键输入设备
3-设备调用gen(count)产生序列值yyy,然后用yyy跟xxx对比,如果相等,则认为合法,让继电器闭合1小时,并且count++;
  异常情况下,例如用户输入错误数据、或者前面有用户付款后缺不输入到设备(有钱任性),导致设备调用gen(count)产生序列值对比失败,此时设备可以连续尝试若干次count++后再调用gen(count),如比对正确则重新校正count;如比对还是失败,则可认为是用户输入错误,忽略即可。

网友I:
还有一种算法更简单,使用对称加密算法:
1-二维码作为基数,每次付款后,服务器在该二维码明文尾部加上当前时间、随机数等等(这样可以保证每次付款都得到不同数字),用公钥加密,然后把密文发给APP显示
2-用户把密文输入设备,设备使用公钥解密,然后比对开头的二维码,如果正确则工作一小时,不正确则忽略

网友J:
正统的做法:
二维码里面有随机数 ,也就是  challenge ;
用手机扫描后,发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密钥计算此chanllenge的hash值。
你手工输入到mcu里面,mcu里面根据同样的密钥,同样的算法,计算此channlenge的hash值。

你上传的图片:
http://www.yubaohe.cn/ord/ord?gprsNo=10000103

从网址上来看:
1 不是随机数,是流水号。
2 没有本机的序列号。
3 哈哈哈哈

如果只是一个继电器的功能,你可以做个电路外挂,具体不便交流。懂电路的人来说,电路外挂远比软件外挂容易多了。

学习了!!!!!在此谢过

网友K:
二维码 里面的数据, 可以算出 验证码的, 就比较容易,
或是说你输入一次二维码变化一次, 对应一个验证码 都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原理很简单:
1-服务器和设备都各设置一个变量:count,初始化为0
2-服务器和设备都使用共同的算法,根据这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正统的做法:
二维码里面有随机数 ,也就是  challenge ;
用手机扫描后,发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密钥计算此c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一个简易充电桩对吗?

是的

网友L:
你的想法很善良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M:
就是个动态码生成器.不用联网.

@1949zbh :4bit序列号+2byte校验值. 参考身份证,就是方法之一
能否说说思路或举个例子共论坛学习!!!谢谢

网友I:
你发的那个二维码是设备显示屏显示出来的,还是像共享单车那样打印好贴在上面的?

贴在上边的!

网友N:
干嘛一定要联网,只要离线和在线验证码计算一致,当然可以不用联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种算法更简单,使用对称加密算法:
1-二维码作为基数,每次付款后,服务器在该二维码明文尾部加上当 ...

膜拜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想法很善良呀,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正统的做法:
二维码里面有随机数 ,也就是  challenge ;
用手机扫描后,发服务器,服务器根据密钥计算此c ...

你说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每次扫描后会得到不一样的校验码,按你的说法,每次算出的hash是一样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L:
你说的是有问题的,因为每次扫描后会得到不一样的校验码,按你的说法,每次算出的hash是一样的 ...

http://www.yubaohe.cn/ord/ord?gprsNo=10000103

这次是10000103,下次是 10000104,和内部密钥运算后再算hash,这两个数不同,算出来的hash怎么可能是相同的?

网友O:
赞同  mohanwei  的方法,简单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