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在有干扰的场合,抗干扰能力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8-10-12):
(无正文)

网友A:
具体是什么干扰?

网友B:
你是指工作电压么?

网友C:
抗干扰主要是取决于PCB合理布局以及一些特殊电路的处理

网友D:
mcu本身的抗干扰一般没多大问题
另外也要看干扰的强度

网友E:
可以自己做一些抗干扰的措施的。
加屏蔽层之类的

网友F:
不是很清楚的啊,但是该单片机在抗干扰方面跟Avr的还是有些区别的么

网友G:
这个看你的工作环境是什么样了。

最好能够弄个屏蔽层试试。

网友H:
这个跟你的电源和外部环境有关系

网友G:
不过430的产品肯定很好用的。

网友B:
这个还得看你的防护措施做的怎么样了

网友E:
一般来说,都是电源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I:
抗干扰还是可以的。有很多应用在工业场合的案例。
更有汽车级和航空级的msp430

网友J:
一般是外围电路受干扰

网友K:
如果是硬件受干扰,软件起不到太大作用的

网友L:
依据具体的情况看看

网友M:
开关电源抗干扰

网友N:
避免在设计完成后再去进行抗干扰的补救措施。

网友O:
抗干扰设计中最优 先考虑和最重要的原则

网友P:
加滤波电路

网友Q:
布线时避免90度折线,减少高频噪声发射。

网友R:
可加隔离光耦来解决。

网友S:
一般 的解决方法是增加干扰源与敏感器件的距离

网友M:
应充分考虑并满足抗干扰性 的要求

网友J:
然后影响到单片机

网友L:
是否要加屏蔽罩等等

网友K:
为什么直接不用片内或片外看门狗呢?

网友S:
用地线把它们隔离和在敏感 器件上加 蔽罩。

网友O:
主要是通过在干扰源两端并联电容来实现。

网友R:
电源噪声的危害最大

网友P:
注意电容、电感引线要尽量短。

网友Q:
两端并接RC抑制电路

网友N:
指产生干扰的元件、设备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