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 求一个正弦信号发生器,频率20hz到5khz可调,峰值0到1可调

楼主(2018-10-12):
,频率20hz到5khz可调,峰值0到1可调

网友A:
要求再详细一点

楼主:
设计要求:1输出正弦波  2正弦波频率在20hz到5khz   3峰值电压在0到1v可调。用示波器可以检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计要求:1输出正弦波  2正弦波频率在20hz到5khz   3峰值电压在0到1v可调。用示波器可以检测的 ...

这个设计要求还不算高,一个ML2036,加合适的单片机,你就可以做出DC-50KHz,满量程分辨率1.5Hz(降低最高输出频率,可提高分辨率)的正弦波信号,频率显示全数字。
再加一个数控电位器比如贵点的ML2036,便宜的比如FM62429数字控制音量芯片,你就可以实现全数显幅度控制。

网友C:
没那么复杂,用软件生成一个就成。看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那么复杂,用软件生成一个就成。看这个:

这个软件生成的信号怎么输出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软件生成的信号怎么输出呢?

电脑音频插口输出,你搜索:基于声卡的虚拟示波器软件 v0.94
安卓、苹果手机软件也有类似工具,我用过。

谢谢!有空下个玩玩

网友:
用单片机接个dac吧,每周期100点也才500khz采样率,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