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串口通信基本接线方法

楼主(2018-10-12):
目次:

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目前较为常用的串口有9针串口(DB9)和25针串口(DB25),通信距离较近时(<12m),可以用电缆线直接连接标准RS232端口(RS422,RS485较远),若距离较远,需附加调制解调器(MODEM)。最为简单且常用的是三线制接法,即地、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三脚相连,本文只涉及到最为基本的接法,且直接用RS232相连。

楼主:
1.DB9和DB25的常用信号脚说明

 9针串口(DB9)
25针串口(DB25)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针号
功能说明
缩写
数据载波检测
DCD
数据载波检测
DCD
接收数据
RXD
接收数据
RXD
发送数据
TXD
发送数据
TXD
数据终端准备
DTR
数据终端准备
DTR
信号地
GND
信号地
GND
数据设备准备好
DSR
数据准备好
DSR
请求发送
RTS
请求发送
RTS
清除发送
CTS
清除发送
CTS
振铃指示
DELL
振铃指示
DELL

楼主:
2.RS232C串口通信接线方法(三线制)

首先,串口传输数据只要有接收数据针脚和发送针脚就能实现: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两个串口相连或一个串口和多个串口相连

  • 同一个串口的接收脚和发送脚直接用线相连 对9针串口和25针串口,均是2与3直接相连;
  • 两个不同串口(不论是同一台计算机的两个串口或分别是不同计算机的串口)
9针-9针
25针-25针
9针-25针

上面表格是对微机标准串行口而言的,还有许多非标准设备,如接收GPS数据或电子罗盘数据,只要记住一个原则:接收数据针脚(或线)与发送数据针脚(或线)相连,彼些交叉,信号地对应相接,就能百战百胜。

楼主:
3.串口调试中要注意的几点:

  • 不同编码机制不能混接,如RS232C不能直接与RS422接口相连,市面上专门的各种转换器卖,必须通过转换器才能连接;
  • 线路焊接要牢固,不然程序没问题,却因为接线问题误事;
  • 串口调试时,准备一个好用的调试工具,如串口调试助手、串口精灵等,有事半功倍之效果;
  • 强烈建议不要带电插拨串口,插拨时至少有一端是断电的,否则串口易损坏。

网友A:
有对比 省着挨个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