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运行时总回0地址

楼主(2018-10-12):
单步可以运行

网友A:
Watchdog没有关,连续运行复位DSP回到0地址。

楼主:
OUT文件不能load到片内flash中

网友B:
Flash不是RAM,不能用简单的写指令写入,需要专门的程序写入。

网友C:
CCS和C Source Debugger中的load命令,不能对flash写入。 OUT文件只能load到片内RAM,或片外RAM中。

楼主:
在flash中如何加入断点

网友B:
在flash中可以用单步调试,也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软件断点是不能加在ROM中的。

网友D:
硬件断点,设置存储器的地址,当访问该地址时产生中断。

楼主:
谁能说下中断向量啊

网友B:
C2000的中断向量不可重定位,因此中断向量必须放在0地址开始的flash内。在调试系统时,代码放在RAM中,中断向量也必须放在flash内。

网友E:
楼主最好给分析一下cmd的内容,这是比较重要的吧!

楼主:
总结收集中,等待分析中,更新持续~~~~~

网友E:
cmd的问题吧。

楼主:
修改一下cmd文件

网友F:
不知道楼主的代码功能,不过我之前遇到这种问题,是因为代码没有加延时。

网友C:
程序问题吧?
发上程序看看的。

网友G:
这个看下你的看门狗功能的吧

网友H:
flash的操作是重点的。。
你看看你的程序有执行错误的地方吗

网友I:
可能是你的程序的变量过多造成的。

网友J:
可以用硬件断点的方法在flash中加入断点

网友E:
你的内部变量怎么定义的?

网友F:
如果超出范围,一般都会造成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