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L的CFG_GCR寄存器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8-10-12):
想对CFG_GCR寄存器中的AL位置1,从而使Halt模式下的中断直接返回Halt状态。可是具体要如何置1,求C语言代码,我试过如下写法 CFG_GCR = 0x02;   CFG_GCR_bit.AL = 1; ,编译器都提示没有该关键字。

网友A:
这种问题应该查阅什么手册或者哪个.h文件?

网友B:
CFG->GCR =CFG_GCR_AL;

网友C:
引用文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D:
手册有吗,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E:
stm8L.h文件;
没有的话,自己添加关键寄存器,和芯片存储地址对应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F:
看到CFG_GCR这个寄存器 AL位,也就是第二位0和1的不同功能
那是不是这个寄存器在不禁用swim模式的情况下,赋值0x02即可

网友D:
在标准库里面去找相关的内容:
STM8S头文件有这几个东西(stm8s.h)
typedef struct CFG_struct
{
  __IO uint8_t GCR; /*!< Global Configuration register */
}
CFG_TypeDef;

#define CFG_GCR_SWD ((uint8_t)0x01) /*!< Swim disable bit mask */
#define CFG_GCR_AL  ((uint8_t)0x02) /*!< Activation Level bit mask */

网友G:
用库函数查到这个定义后,要将CFG_GCR_AL这个赋值给哪个CFG_GCR这个寄存器,那这个寄存器是用CFG_TypeDef表示吗?

网友H:
也就是
CFG_TypeDef = CFG_TypeDef|CFG_GCR_AL; 这样吗?

网友I:
有可能缩写不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