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值不正常

楼主(2018-10-12):
se, ck, TI, SOC, ST
调用ndk_1_94_1\packages\ti\ndk\inc\socket.h中的fdselect函数,函数原型如下:
Int fdSelect( int width, fd_set *readfds, fd_set *writefds,fd_set *exceptfds, struct timeval *timeout );这个fdselect用在判断socket是否准备好的函数里,函数原型如下:
//sock是否准备好
//nRW:0为可读、1为可写
#define SOCKET_ERROR
-1
int commSockIsReady(SOCKET sock, UINT32 nTimeOut, UINT8 nRW)//这里nRW为0
{
int res;
fd_set fds;
int nStatus;
struct sockaddr_in destAddr;
struct timeval timeout;
timeout.tv_sec = nTimeOut/1000;
timeout.tv_usec = (nTimeOut%1000)*1000;
//timeout = {1, 0};
FD_ZERO(&fds);
FD_SET(sock, &fds);
if(nRW == 1)
nStatus = fdSelect(0, NULL, &fds, NULL, &timeout);
else if(nRW == 0)
nStatus = fdSelect(0, &fds, NULL, NULL, &timeout); //
else
assert(FALSE);
if(SOCKET_ERROR == nStatus)
{
res = fdError();
return SOCKET_ERROR;
}
if(0 == nStatus)
{
res = fdError();
return -2;
}
return 0;
}
IGMPTestGroup(BytePtrToUINT32(pIP), 0);     //CCS3.3使用的NDK组播函数
IGMPJoinHostGroup(BytePtrToUINT32(pIP), 0);    //CCS3.1使用的NDK组播函数
遇到的问题是fdSelect的返回值是0,导致commSockIsReady()返回值不正常

网友A:
还有什么现象?

网友B:
使用CCS3.1编译呢?

楼主:
使用CCS3.1编译不存在此问题

网友C:
CCS3.1的NDK和CCS3.3的不一样?

楼主:
嗯,如果是NDK的原因,需要如何解决??

网友D:
你是哪个片子了?

网友E:
没在3.3下用过1.94

帮顶

网友:
这个是FATFS吗

网友F:
硬件的问题吗?

网友G:
这个没有使用过呢。

网友H:
socket.h中是网络吗?

网友I:
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J:
这个硬件没有准备好

网友K:
SOCKET_ERROR啥问题呢

网友L:
ndk_1_94_1是什么

网友M:
fdselect函数功能是什么呢

网友N:
fdSelect怎么定义的错误类型呢

网友L:
这个是例程的diamante吗?

网友:
返回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K:
硬件没有读取,肯定有问题。

网友F:
读取的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J:
是不是IO有问题呢?

网友G:
判断socket是否准备好?

网友I:
读取不了设备吧。

网友H:
这个网络代码有吗

网友N:
返回的错误是什么?

网友M:
使用代码测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