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不支持浮点数除法运算吗?

楼主(2018-10-12):
我现在用STVD写了个程序。是AD采集的。其中有一行:temp=temp/128;其中temp是float 型。而且值一般在128*2^9~128*2^10之间。现在调试时,出现的问题时,AD值乱跳而且很大。我在线调试发现,程序执行到上面一行后temp值就等于0了!!明明temp执行前是个3开头的8位数啊?!,我试了好几次还是一样结果。不管temp多少执行后直接等于0!!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了,难道STM8不支持浮点数除法?如果那样我该怎么做除法啊。晕了??

网友A(点评):
STVD绝对支持浮点数除法,好好查查程序

网友B:
可以把Temp先放大一定的倍数在进行运算

网友C:
STM8不支持浮点数。
但你的编译工具有可能支持。

网友D:
大部分MCU都不支持浮点数指令,但是可以调用浮点数库的呀。
还是检查一下自己的代码吧。
实在不行,复杂的公式,简化成多条的,一条执行一次算法。
很多是编译时数据类型错了。
你改为temp=temp/128.0试试。

楼主:
我也想过但有两个原因:其一,temp本身就很大,最多只能放大100倍,否则可能超范围溢出。其二,我这个temp值本身要求精度比较高,后面要用它算出通道系数。小数点后面可能不止2位即使扩大100倍还是有小数啊?,而且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地方要用浮点数除法了。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楼主:
我刚试了下temp=temp/128.0;  试了几次感觉不稳定,有几次可以,可过一会儿又会出错,我跟踪发现,到这句后又出问题了。不知大师说的浮点数的库是哪个,我全部用寄存器在编程。所以对库不是很熟悉

网友C:
将128改为128.0f试试,或者在128前面加(float)试试看

网友E:
没用过STM8,用过51的,无非包含一些数学库。

网友E:
你反汇编一下看看,这条C语句的汇编代码是什么。

网友F:
你说的寄存器操作,看不懂,你不是C语言编程吗?

网友C:
即使编译器的软件库有实现,体积也很恐怖,还是想办法转换为 整数吧。

网友G:
还要留意 “不要在主程序和中断程序中同时做8bit以上的乘除法运算,会出错”
参考跳坑记录:https://bbs.21ic.com/icview-1616344-1-1.html

网友H:
太耗费资源了

网友I:
/128.0试下;

网友J:
别用除法  用右移运算

网友D:
你这是取整了,人家要的是浮点数运算

网友I:
stvd不知道有没有浮点库 iar浮点库大的飞起
你可以用定点数处理

网友K:
8位机能不能浮点就不用浮点,宁愿用 long long 的类型也不要用浮点,可以把数据先放大10的N次方倍,计算完再恢复

网友L:
比如 ADC 参考电压 3.3V ,不要 volt = read * 3.3 / 1024,用 volt = read * 3300L / 1024,计算周期也快多了

网友M:
浮点是不得以的情况下才去用的

网友E:
可以调用浮点数库

网友B:
很多是编译时数据类型错了。

网友:
8位机器好像都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