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6713GDP的内核电压能接1.2V吗

楼主(2018-10-12):
TMS320C6713GDP的内核电压能接1.2V吗

楼主:
查到的几个开发板的原理图里,内核电压都是接1.26V,请问能不能接1.2V?

网友A:
显然不可以

网友B:
可以尝试一下,但是后果是什么就难说了

网友C:
也许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楼主:
难道是我眼花了?手册明明写着可以用1.2V,兼容之前的1.26V。

网友D:
不要相信别人,只相信手册——这是原则。

网友E:
1.2V果断用 难道还会烧啊 大不了就是起不来

网友D:
内核电压要单独接?

网友F:
楼主想多了吧

网友G:
这芯片可以试试着使用1.2v电压,先实践一下

网友H:
内核电压肯定是有一个范围的,如果1.26是一个标准值,上下肯定有一个范围。尽量把电源设计在这个范围的中间,这样系统的稳定性有保障。没有特殊情况,不建议违背手册的设计。有时候出现莫名其妙的现象

楼主:
嗯,我明天再看看,多谢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