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J-Link下载GD32F103芯片,可以下载但是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8-10-12):
工程文件是从别的电脑里拷贝的,别人的电脑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我的电脑可以下载,不过单片机好像无法运行。烧录器是一样的,都是用同样的J-link sw烧录。我怀疑是J-link的驱动是不是不同导致的。毕竟在j-link Device中我没有找到GD32的型号,于是选择了ST32f103的。有知道的原因的朋友,分享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这样子的话,您可以尝试安装我们的插件,然后再尝试下载一下,看看效果。

签名:资料来源于微信公众号 ...

好的

网友B:
这个ST或者GD的料号一般都没问题,你可以查下是卡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ST或者GD的料号一般都没问题,你可以查下是卡在哪里了

已经被这个问题卡了2天了,一筹莫展啊。若不存在j-Link下载的问题,程序仿真一直进不了主程序。程序上应该不存在问题,因为另一台电脑下载一点问题没有。

楼主:
问题解决了,系统时钟初始化错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被这个问题卡了2天了,一筹莫展啊。若不存在j-Link下载的问题,程序仿真一直进不了主程序。程序上应 ...

你初始化错误,也是可以下载的啊。顶多是下进去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初始化错误,也是可以下载的啊。顶多是下进去跑不起来

的确是跑步起来,已解决。谢了啊

网友C:
初始化错误,确实是跑不起来的。哈哈

网友D:
串口下载呢?可以跑起来吗?

网友D:
下载的时候勾选下载完自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