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 端口B普通输入设置

楼主(2018-10-12):
STM32F407 端口B普通输入设置,应该怎么设置,我设置出来上电默认就是高电平了,应该是低电平等待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RCC_AHB1Periph_GPIOB|
                               RCC_AHB1Periph_GPIOC|
                               RCC_AHB1Periph_GPIOD|
                               RCC_AHB1Periph_GPIOE|
                               RCC_AHB1Periph_GPIOF|
                               RCC_AHB1Periph_GPIOG , ENABLE);//使能GPIOA-GPIOG的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普通输入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上电GB6,GB7,GB12为高电平,GB13,GB15为低电平,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做其他操作

网友A:
只是初始化为输入了啊。并没有设置其电平对吧

网友B:
模式有了  高低没有设置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它复位后的初始电平哦

网友A:
端口上拉只是在端口浮动状态时候起稳定作用,没有很强的驱动能力,当输入端口有信号输入时会跟着信号走,你现在的状态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你软件后面又设置了,换句话说代码写错, 我经常复制代码忘了修正

网友D:
外面接东西了?

网友E:
查看datasheet 端口B复位之后的默认值,
检查你的板卡,GB6,7,12,13,15,分别连接到什么位置上的,确认连接到的所有位置电平,

网友F:
你内部上拉了,没接任何外设的话,初始化后都是高电平;

网友G:
如果设置成输出,才是低电平

网友H:
你上拉当然是高电平了,你设置下拉不就是上电是低电平 吗

网友:
不同的模式应该默认电平表现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