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PWM升压电路,电压升不上去,并且升压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
知道21ic大侠特别多,还是来这里求教:
请教大家一下,我这个升压电路,用pwm升压,为什么电压升不上去呢?只能升到9.7V,而且电压不稳定,一直在周期地从4.5V变到9.7V。如果把C4换成104的话,则电压能升到36V,可是电压仍不稳定,一直在周而复始地变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另外,被要求C4的电容不能变,所以请问一下,怎么计算PWM的频率和占空比,使电压能升上去呢?电压不稳的原因又是什么?多谢大家了,调了2天都没搞定...

网友A(2018-10-12):
输出电流?最好就是选个SOT-25封装的常用Boost升压IC。
自己搭的话开关管驱动、速度都不好选择,更不用说通过反馈实现恒压了。

网友B:
boost升压,开环电压的话,和负载直接相关,你提问来回变,应该是闭环了吧?
闭环的情况,和这个线路讨论没什么意义,应该是你闭环回路设计不合理造成。
如果是单片机采样控制的,更牵涉到ADC-PID控制,情况更复杂。

网友C:
Q1换成二极管呀,三极管反向耐压才几V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电流?最好就是选个SOT-25封装的常用Boost升压IC。
自己搭的话开关管驱动、速度都不好选择,更不用说通 ...

我们硬件工程师说电路没有问题,市面上相同产品都这样。可是我无论如何都调不出他想要的电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Q1换成二极管呀,三极管反向耐压才几V呀。

好的,我试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硬件工程师说电路没有问题,市面上相同产品都这样。可是我无论如何都调不出他想要的电压值... ...

升压IC不到3毛钱,外围就一个4.7uH以内的小电感、输入输出各一个小电容。

你算一下你这堆东西的面积、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IC不到3毛钱,外围就一个4.7uH以内的小电感、输入输出各一个小电容。

你算一下你这堆东西的面积、成 ...

我们硬件工程师说,我们的负载特点,决定了不能带反馈电路,就是升压IC输出电压的范围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们硬件工程师说,我们的负载特点,决定了不能带反馈电路,就是升压IC输出电压的范围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

这个boost电路看着好乱呀,不过架构基本上是这样的,即便开环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不知道负载为什么不能使用闭环模式呢? 第二张图好多地方不全,没有完整的看到对输入电压电流,输出电压的检测电流呀。还有一点VIN输入处怎么没有电容呀,供电是什么供电呢?你想要的电压是从多少升到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boost电路看着好乱呀,不过架构基本上是这样的,即便开环应该也是可以实现的,不知道负载为什么不能使 ...

我把后面的负载彻底断开,发现电压能升到153V,并且很稳定。看来是以前判断思路有误。谢谢各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后面的负载彻底断开,发现电压能升到153V,并且很稳定。看来是以前判断思路有误。谢谢各位 ...

这个症状是吃不起负载.回路内阻大.改进方法,换导通电阻小的管子,电感线径加粗,用功率电感.
〓◆ 表面实装电感样本 ◆〓 你会感兴趣的,重整版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我知道是干什么的,不建议用三极管,效率太低,用4148都比这个强,输出在一个电压值是你没有理解工作原理,不是那样子工作的,这是个技术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boost升压,开环电压的话,和负载直接相关,你提问来回变,应该是闭环了吧?
闭环的情况,和这个线路讨论没 ...

高手,学习了

网友H:
升压IC国产的很便宜,而且电路很简单,好控制,你自己搭电路很多东西一旦考虑不到就悲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我知道是干什么的,不建议用三极管,效率太低,用4148都比这个强,输出在一个电压值是你没有理解 ...

是我割断后面的负载电路后,输出在一个电压值。----验证升压电路有没有问题。现在结论是这个升压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点评):
带载能力差,元件参数有问题

楼主:
已经全部调试ok了,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指导

网友J(点评):
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K(2019-09-18):
自己搭建升压电路的话,最好采用MOS管的方式,电感参数计算好

网友L:
结论有两个,一,不能用开环,二,你们工程师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结论有两个,一,不能用开环,二,你们工程师不懂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以指点一下吗?电感、占空比、频率、和电容的参数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