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楼主(2018-10-12):
四角的11.0592晶振与两脚的有啥区别

网友A:
是啊,接法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B:
有源晶振,要接电源的

网友C:
4脚金属封装的是有源晶振,内含振荡器和晶体,字面向上左下脚为1脚,悬空,右下脚接地,右上角为输出,左上脚为电源。

网友D:
微型表贴4脚的有两种,有源无源的都有,这个就必须看器件手册才能确定引脚功能。

网友E:
4脚金属封装的有源晶振,其中有一个脚是直角,为1脚,另外3个脚为圆角

网友D:
4个脚有源的,一般叫振荡器,或者时钟发生器。
4个脚也有无源的,就是晶振了。1、3两个脚接了晶振,2、4两个脚NC。

网友D:
因为无缘的平时也是叫“晶振”的

网友F:
四脚是有源晶振,使用时要接电源,但不用外加电容了,两脚的就要加电容了

网友G:
我找到的文档都是参考C66 DSP引导负载的用户手册,但是并不解释如何使用BOOTADDR_GEM0_REG寄存器,这大致相似地参考了CSL。

网友H:
四脚直插的一般是有源的,贴片也有无源的,2.4脚为空

网友I:
有源与无源的区别,价格也有区别。430就无源的可以了

网友J:
体积比较小 价格比较高 特性要看型号

网友K:
除了上面的4脚多数为有源  2脚的无源的  还有 3脚 的晶振 无源的内部自带电容的

网友G:
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
有源晶振精确一些的。

网友J:
如果都是无源的话,就没什么区别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如果4角是有源的就要加电源。

网友H:
四角要供电的。
没有区别的。

网友L:
似的啊,晶振的话有源的最多的就是4脚的,无源的两脚的居多的,四脚的也不少的

网友M:
有源晶振比较高

网友N:
你说的两脚的称为“晶体”,即通常所说的无源晶振。

网友O:
有源晶振容易起振

网友P:
四个引脚一般分别为电源、地、时钟输出、空脚,连接时把输出端接到时钟端即可

网友Q:
无源晶振需要外接起振电容

网友R:
两脚晶振和四脚晶振在封装尺寸上一样

网友S:
两脚的称为“晶体”

网友T:
有些无源晶振也会做成四脚的

网友U:
晶振电路其实是个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

网友V:
四脚晶振分为有缘晶振和无源晶振

网友W:
两脚贴片晶振都属于无源晶振

网友T:
还是看厂家给的规格书

网友N:
四脚长方形贴片的那种振荡器称为“晶振”,即通常所说有源晶振。

网友S:
四脚贴片的那种振荡器称为“晶振”

网友O:
工作更加稳定,但价格比较高

网友R:
参数精度等参数也相同就可以替换使用.

网友Q:
电路上,将晶体两脚对地外接两个30pf(根据实际所需频率有微调)左右的电容后,把两个脚连到晶振输入端

网友W:
四脚晶振有无源晶振也有有源

网友V:
无源晶振:就是一个晶体,本身不能振荡依靠配合其他IC内部振荡电路工作。

网友U:
输出是正玄波晶体等效于电感,加两个槽路分压电容,输入端的电容越小,正反馈量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