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安装老出现需要licence,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8-10-12):
CCS安装老出现需要licence,怎么解决啊

网友A:
许可证你放哪儿了?

网友B:
许可证文件,拷贝到 /ccsv5/ccs_base/DebugServer/license 下面,即可

网友A:
就是说你现在已有的证书比你将要安装的证书的版本还要高一些,所以程序就不再安装旧的版本了

网友A:
把文件放到你的CCS安装的目录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还需要环境变量设置?

网友D:
我安装之后就能使用的。

网友E:
替换一个许可证文件应该可以了

网友F:
是不是没有**好?

网友G:
我的CCS5为什么安装一台机器需要**,另一台机器安装了直接就是licensed

网友H:
licence是许可证书,没有软件就不能用,找到放在CCS安装的目录下

网友D:
安装licence,相当于**

网友G:
不装licence,软件用不了的

楼主:
嗯,我晓得啦

网友:
没有free license的

网友I:
Ti官网下一个lisence

网友J:
CCS6.0.0?

网友K:
重装系统都没用

网友L:
购买安装CCS 服务器版 license

网友M:
CCS是不需要Licence?

网友N:
license是个有限的激活码

网友O:
http://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License_Server_Administration_for_CCS#Windows:_graphical_setup

网友P:
没装license的话代码大小会有限制

网友O:
在第4步时无法进行下去

网友:
缺的license下了安装就好了

网友N:
你直接输进去匹配就好了。

网友I:
导入到ccsv6,ccs-base,debug...,lisence,然后打开ccs,help,ccs lisencing information,upgrade,launch license setup ,next,browse,定位到你导入的那个lisence

网友M:
没考虑过license的问题。

网友Q: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slRwo2p 密码: 5cgs

网友L:
在服务器上装license时需不需要将服务器连接到互联网啊?

网友J:
还有一种问题是电脑就是用不了CCS

网友K:
有没有免费下载途径

网友P:
Licence应该只与软件编译器有关而与仿真器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