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讲讲啥时候必须使用汇编语言啊

楼主(2018-10-12):
谁能讲讲啥时候必须使用汇编语言啊

网友A:
汇编语言并不是改善效能的灵丹妙药。

网友B:
嗯,根据研究,大部分程序效率不佳的原因首先一类自算法本身,其次是编程习惯,例如用了过多不必要的循环或判断。

网友B:
和CPU特性有关的主要是资料存取的效能问题,假设CPU操作缓存器或外部内存是以32bit为单位,那么在程序中每次操作IB(char)的效能当然比一次读出4B(long)到缓存器中的效能差。

网友C:
对,通过改善程序的算法和多加注意资料存取的效率才是解决效能问题的主要方法

网友D:
然后调整编译器最佳化等级,或将该程序模块搬到效能比较好的RAM里执行

网友E:
用汇编语言改写绝对是最后的办法。当用汇编语言改写后,再要去找出逻辑与算法的问题时就没不像改C程序那么容易了。

网友F:
非得用到汇编去改写某程序时,通常是对效能要求相当严格的应用的

网友G:
播放压缩过后的声音文件,解压缩的效能不佳会造成播放时断断续续,这样的效能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结果比较慢出来而已,而是代表这个应用根本不能使用。

网友H:
这种状况就必须用上任何的最佳化手段,包含用汇编语言改写。

网友D:
在我的经验中,从没有从头到尾写一个汇编程序文件,我都是修改的,有时候要弄清楚CPU的汇编语言函数和C语言函数要怎么沟通就很令人伤脑筋了

网友G:
就算弄懂了第一个参数是用第几号缓存器存放,超过几个参数就要用stack传递等细节,等换个编译器或CPU又有完全不同的规定,工程师的脑力和时间实在不应浪费在这种事情上。

网友E:
调试的时候要懂。会用吧。

网友E:
TI的FFT库里面 没有存4096或更长的整数表
旋转因子sin() cos()计算又有些慢
而且复值算出来 还得求幅度lg()
...
以前在单片机上用展示计算lg()
发现很慢
慢过串口查询读数 波形reduce sampling

网友A:
啥时候必须使用汇编语言?
1.开发者除了汇编语言外不会其它语言的。
2.该型号MCU没有C编译器的。
3.对执行时间需要特别精确计算的
4.效率问题。

网友I:
用汇编的时候就是对事件要精确控制

网友D:
嗯,或者是你需要对时间有很精确的要求的。

网友J:
对执行时间需要特别精确计算的需要汇编

网友J:
现在汇编用的越来越少了的,一般都是用C或者c++等高级语言实现了。。

网友K:
C语言是一门通用计算机编程语言

网友L:
操作系统的核心部分

网友M:
与汇编语言相比,c语言在更加接近人的一般思维

网友N:
汇编语言是基于计算机底层硬件的编程

网友O:
语言程序,通过反汇编之后变成汇编语言程序

网友P:
汇编语言曾经是非常流行的程序设计语言之一。

网友Q:
绝大部分代码是用C语言编写的

网友R:
学习汇编的用途很多

网友S:
程序高手大都是精通汇编的

网友T:
可以使用C语言与汇编联合编程

网友R:
做BIOS纯汇编

网友K:
应用广泛。

网友Q:
汇编语言是一门很基础的语言

网友L:
软件程序中需要提升运行效率的部分

网友P:
在选用汇编语言时要根据实际的应用环境

网友M:
在程序的设计过程中比较容易操作

网友O:
完成相同的功能编写c语言程序的事件将会只是编写汇编语言程序的几分之一

网友N:
c语言比汇编就要简单很多

网友T:
相对与汇编语言,C语言更加适合一些较大型项目的开发。

网友S:
学汇编可以开发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