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一块DSP与四块DSP间的通信

楼主(2018-10-12):
(无正文)

网友A:
看速率和响应时间要求。uart、spi、i2c……很多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速率和响应时间要求。uart、spi、i2c……很多都能用

谢谢解答,我对通信这块不太懂,比如28335的SPI模块只有一个,但是怎么和四块DSP进行通讯呢,在接线上该怎么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我对通信这块不太懂,比如28335的SPI模块只有一个,但是怎么和四块DSP进行通讯呢,在接线上该 ...

MISO、MOSI、SCK全部5个并联,主机出4个CS分别接到4个从机。
SPI速率可达几十兆,DMA收发,性能没问题。

网友B:
主要看用什么外设进行互联了      这个取决于数据率

网友B:
我觉得为了开发方便   四片之间两两相连    然后代码全部相同
设计IO口状态区分主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MOSI、SCK全部5个并联,主机出4个CS分别接到4个从机。
SPI速率可达几十兆,DMA收发,性能没问题。 ...

好的,太感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为了开发方便   四片之间两两相连    然后代码全部相同
设计IO口状态区分主存 ...

是这样的,现在要做四台变频器同步运行,然后一块主控DSP向四台变频器的DSP下发转速转矩等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现在要做四台变频器同步运行,然后一块主控DSP向四台变频器的DSP下发转速转矩等参数 ...

嗯   先研究一下   其实用CAN    I2C等   全部串起来   然后通过地址区分
也不错

网友:
看看数据量大不大,速率要求高不高

网友C:
一般2种办法
1、片选,4个dsp各有一个片选,比如高电平选中,低电平禁止通信,这个最简单
2、地址、4个dsp各有一个地址,通信要有一套协议,通信之前先发地址,地址相同才处理后面的指令,比如通信协议:起始符号+地址+指令符号+指令数据+结束符号

网友D:
基本上广播就可以了 ,  轮询用来配置参数    ,IO够当然SPI好一些,不够 UART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主要是看数据量,大小量不同,方法也不同

网友E:
基本上串起来,按照地址就可以吧

网友F:
spi通过片选cs可以,用四个IO做为片选,分别控制其他四个dsp的spi的cs,和哪个dsp通信,你就片选哪个ds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