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02不外扩flash的话,可不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片上ROM。

楼主(2018-10-12):
5402不外扩flash的话,可不可以把程序下载到片上ROM。

楼主:
  如果外扩flash,不扩展到数据区。而是扩展到程序区。请问怎么启动,运行和扩展到数据有什么不同

网友A:
配置成MC模式,直接启动,系统会把flash上的代码拷贝到自己的内存空间运行

网友A:
这个应该也和配置有关,可能可以在nor flash上直接运行的,但我没有试过

楼主:
谢谢回答,不过有一点没有懂,flash的片选接到DS和接到PS有什么不同,不是对应不同的区域吗

网友B:
我是接到MSTRB的
另外:我收回“外部空间没有数据区与程序区的说法”这句话,外部空间应该也是分的,不过因为一般都是重映射的,所以我习惯于不做区分。

楼主:
ROM不是只读的吗,能写进程序吗

网友B:
配置flash启动

楼主:
嗯,我知道了,结贴了啊

网友C:
仿真是用纯软件仿真吗?

网友D:
嗯,如果纯软件仿真没问题,可能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C:
更普遍的是硬件的寄存器设置有问题。

网友C:
软件仿真环境是理想的。

网友E:
嗯,硬件搭建是考虑很多外界条件的。

网友F:
硬件仿真可以真实地取到引脚上的实际输入,而软件仿真得到的只能是不会变化的内存仿真值

网友A:
这个还是以最终的硬件的结果为准的,理论上的总会收到环境的影响的

楼主:
硬件仿真与软件仿真存在一个本质区别,即I/O功能的不同

网友G:
外部差异肯定是有的。

网友H:
是啊,仿真都是理想行的 。

网友F:
环境干扰,温度或者电磁等

楼主:
嗯,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