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 RTC经常多一天或少一天

楼主(2018-10-12):
STM32F4 RTC经常多一天或少一天

楼主:
我们在一个项目上使用STM32F405RG 的芯片,使用RTC 外部晶振32768,经常出现多一天或少一天,不知道有没有人碰到过类似的问题,STM32F4的RTC有没有BUG?

网友A:
多一天少一天?多几秒,少几秒还可以理解,一天一天的,实在无法理解。

网友A:
在32768可靠工作的前提下,先监测个几小时吧,看看误差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B:
多少时间情况下差一天呢?有规律的话,可能你程序问题;

楼主:
少一天或多一天,时分秒没发现什么误差

网友B:
注意对日历时,先读TR,再读RTC_DR.

网友C:
如果先读了TR,然后扔着那儿的话,再去读DR,还是之前锁定的日期。就可能出现你提到的问题。

网友B:
不过多一天还是不太好理解。

网友D:
要不你读之前,先清下RSF,再等RSF置1后去读。

网友E:
请问一下有找到原因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偶尔时间会有快一个小时的现象。请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好的。谢谢我先试试看。不知道STC的RTC有没有BUG

网友F(2019-09-05):
总结一下方法
1 先读RTC_TR再度RTC_DR
2 先清标志位RSF,再等标志位RSF置1后去读数据

网友G(2019-12-23):
引用 网友F:
总结一下方法
1 先读RTC_TR再度RTC_DR
2 先清标志位RSF,再等标志位RSF置1后去读数据

就用了第一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