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 W78E058单片机用什么仿真器?

楼主(2018-10-12):
大佬好:用W78E058开发简单应用,已经有了样例代码,不想换单片机
请指点下用哪个仿真器或者烧写器可以

网友:
去新唐官网看看啊。我马上去看看。

网友:
新唐的8051ISP烧录工具就行。

网友A:
进行ISP升级时,使用者可以通过8051 ISP-ICP Programmer编程器,或是直接经由串口。
  • 通过8051 ISP-ICP programmer;
    开启8051 ISP-ICP programmer tool后,使用者可以选择”Programmer Type”为”ISP”,进行ISP升级。

    详细描述,请参考8051 ISP-ICP Programmer tool安装包内的”8051 ISP Programmer, v7.15.pdf”说明。
  • 直接通过串口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行ISP升级时,使用者可以通过8051 ISP-ICP Programmer编程器,或是直接经由串口。
  • 通过8051 ISP-ICP p ...

  • 学习了,谢谢啊

网友:
    嗯,你试试看,看看是不是支持直接用USB串口就能下载。

网友B:
    开发板有了吗,不知道官方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没有,如果有,上面会带烧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发板有了吗,不知道官方有这个芯片的开发板没有,如果有,上面会带烧录器。 ...

    没找到开发板呢,keil UV2可以选择这个芯片,目前是不知道如何烧录,HEX文件能编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