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335的看门狗复位时灵时不灵。。

楼主(2018-10-12):
用网口在线更新了程序以后,想要让板子自动重启,就想到了用看门狗来做。
在此之前看门狗关闭。
然后更新好程序以后打开看门狗。
程序如下:
EALLOW;
SysCtrlRegs.SCSR = 0x05;//WDRST模式复位。 EDIS;
EDIS;

EALLOW;
SysCtrlRegs.WDCR = 0xAf; //设置预定标器,注意101位!!!
EDIS;

现在的现象是这样的,同一块板子,反复更新同一个软件利用网口,然后发现有时候看门狗能达到上电复位的状态,有时候能复位,但是有些功能以及丢失了,比如网口通信。

网友A:
不建议用看门狗复位做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看门狗复位做重启

用硬件来复位的话我想这样做。单片机供电由系统电源经过LDO提供。

但是理论还是有点问题,单片机输出高电平以后光耦后级不通,系统没有电,但是几乎是一瞬间系统电源又有电了,如何做到延时呢?

网友A:
可以直接控制复位脚, 当然不要 IO 口直接连接 复位.
现在有很多 MCU 都提供了软件复位的指令或寄存器控制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