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USB3320,USB经常故障

楼主(2018-10-12):
      项目用STM32H743+USB3320高速PHY,开始USB是正常通信的,用了一段时间后USB就坏掉了。有的用了几分钟,有的用了好几天才坏。坏的现象都一样,我是作device用。ARM是正常的,板子的其它部分,FPGA,串口等都正常工作。现在重新换了芯片上去还是不行,新换上的供电电压都正常,引脚连接也正常,应该可以排除焊接不良的问题。这个片子引脚有点氧化,很难焊,搞了3天,快崩溃了。现在除了怀疑芯片本身有问题,没有其它的头绪,请大神指点一点思路。
      电路图参考官方开发板的,因为是用作device,所以VBUS没有用额外的电源,通过USB线供电。只有这点不同。

网友A:
USB芯片是Microchip的吧

网友B:
USB的时钟用的什么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的时钟用的什么晶振

用的24M无源晶振,示波器测过了,时钟正常,60M的ULPI CLK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芯片是Microchip的吧

是的,已经被microchip收购了

网友C(2018-12-13):
USB接口有没有TVS二极管,会不会是USB口被静电打坏了?

网友D:
看下芯片能不能烧录吧

网友E(2019-08-03):
求问usb3320的寄存器如何配置啊

网友F(2023-06-19):
楼主,原因找到了吗,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一直找不到原因

网友G:
还能烧录吗

网友F:
除了USB功能,其它我用到的功能都正常,比如CAN、串口、GPIO、SD卡读写

网友H(2024-02-05):
STM32H7+USB3320,USB经常故障,楼主这个问题找到了吗?

网友I(2024-08-06):
芯片或接口损坏

网友J:
供电问题

网友K:
驱动和固件问题

网友L:
在USB通信过程中,注意检查是否有内存泄漏、指针错误等编程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导致程序运行不稳定。

网友M:
检查是否有不符合USB协议的操作,如发送非法长度的数据包、在不适当的时候重置设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