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rins.h这个在430 中 没有 怎办办

楼主(2018-10-12):
intrins.h这个在430 中 没有 怎办办

网友A:
在标准库里面的吧。

网友B:
intrins.h一般出现在C51单片机编程中。。。

网友C:
<intrins.h>这样呢?

网友D:
intrins .h是C51中的头文件,iar里面貌似没有

网友E: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可以尝试自己写代码实现

网友F:
,是不是移位啊?

网友E:
这个IAR自带的有哦!

网友E:
去掉这个头文件,看看哪个报错?

网友D:
去IAR的头文件库里,找找有没有“intrins.h”。

网友G:
头文件的问题的。

网友H:
看看搜索路径加上了么?

网友F:
试试stdio.h 这个文件有么

网友I:
今天为了楼主,我安装了iar for msp430
里面是没有intrins.h头文件的。
只能另想办法

网友B:
这个在你的安装文件里面查一下的,应该有这个文件的,将它复制到必须路径的文件夹里面就可以了

网友J:
安装的  INC

网友K:
intrins头文件里有错误路径

网友L:
C语言调用接口

网友M:
当前C编译环境中

网友N:
就是所谓的“头文件”。

网友O:
我也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P:
添加自己的头文件

网友Q:
是不是编译器默认查找头文件的几个目录之一。

网友P:
添加 .h 文件

网友R:
在别人电脑上复制过来

网友O:
是不是没有把头文件添加进去

网友J:
不你复制到你的工程目录

网友N: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中即可。

网友S:
没添加库函数intrins.h?

网友M:
建议搜索并下载

网友K:
是不是头文件重复编译了?

网友L:
直接编译成对应的汇编语句的。

网友Q:
看看它在哪个文件夹

网友G:
IAR怎么有头文件库,在哪呢

网友H:
这种标准库,都有的。

网友T:
看看你的包含路径有没有